[悬赏] 求单点/单线颜色感应识别方案

楼主(2019-09-18):
如题,需要识别感应单点(直径0.3mm左右)或单线(宽0.3mm左右)的感光强度,输出模拟量与某一参考值比较,最后输出逻辑电平。

感应头在检测点上方约30mm~60mm处,  响应速度要求在50us以内为佳。

求方案,大家一起参与讨论一下。

——————————————————
补充说明一下应用场景:
对部件进行加工,需加工点在部件上有色泽上的差别。比如一块铝板,有小黑点或细线标记了需要钻孔或切割的地方。也不一定是黑点与黑线,总之是与整体感光有极大差别的标记。需要快速识别这些点或线。

=====================
再补充一下

OPT101  TEMT6000环境光传感器  这两个感光传感器,大家有用到过吗

网友:
传送带?线阵ccd,1024像素足矣,100kfps保你10us

网友:
楼主可以先描述一下实际的应用场景,这样才好讨论实施方案。

网友:
滤光片+硅光电池

楼主:
自己顶起来,用点激光或一字激光照射检测点,接收那边用凸透镜成像落在光线传感器或硅光电池上,再加运放。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不是有色标传感器卖吗,不能直接用吗。

网友:
这不是典型的机器视觉应用场景吗?用工业摄像头,基恩士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起来,用点激光或一字激光照射检测点,接收那边用凸透镜成像落在光线传感器或硅光电池上,再加运放。 ...

如果你的零件把激光镜面反射到别的地方,你的光电管看不到光就以为是黑线

买淘宝上面成品60块钱的光纤对射传感器,把探头贴的足够(1mm)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零件把激光镜面反射到别的地方,你的光电管看不到光就以为是黑线

买淘宝上面成品60块钱的光纤对 ...

只能取漫反射,不能取镜面反射。被检测表面不至于如镜面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