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了个二手普源示波器DS1052E,过几分钟就闪屏,咋回事

楼主(2019-09-19):
淘宝买了个二手普源示波器DS1052E,过几分钟就闪屏,别的都还行,我就怕过一段时间,闪屏闪的厉害,
这是什么问题,要不要跟老板换一台。

网友:
肯定要换一台,这都能忍?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可能是屏软排线松动,以前处理过这种情况

楼主:
800多买的,老板重新发一台,谢谢各位

楼主:
屏排线松动,可以手动拔插的吧,以后如果遇到了可以试下,不过很有规律显示屏闪

网友A:
能否给个购买地址?一起占点便宜

网友:
多半是运输过程震动导致排线松动,不过老板给换最好了

网友B:
退货吧,1102E 一千卖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给个购买地址?一起占点便宜

淘宝很容易搜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货吧,1102E 一千卖给你

1052够用了,也不需要那么好的

网友C:
退货吧,1102e九百八十卖给你

网友:
屏闪还是背光闪? 早期不是LED背光的,可能升压电路老化了。

楼主:
是屏闪,现在还不能贴链接,我拍了视频

网友:
有问题就跟老板提出来嘛

网友D:
昨天刚刚在京东上1699买了一台1102E...不知道好不好用喔

网友E:
1052  800贵了,之前想买的时候,咸鱼1052 600-700经常有见到啊。我1102e  750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52  800贵了,之前想买的时候,咸鱼1052 600-700经常有见到啊。我1102e  750收的

咸鱼应该要便宜点,但是一锤子买卖,淘宝还能保,老手还是咸鱼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刚刚在京东上1699买了一台1102E...不知道好不好用喔

新的当然好用啦

网友F:
1102   888卖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52  800贵了,之前想买的时候,咸鱼1052 600-700经常有见到啊。我1102e  750收的

750的1052都品相很差,一般850才好点,1102基本要950-1000+,也有750的还快报废的工厂机器,我1100淘到一个99新的原包装都在的机器,很不错哈,现在全新1600左右吧,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02   888卖给你

成色怎么样?

网友:
999元 成色很好

网友:
已经将1052E升级到1102E了,基本吃灰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退货吧,1102e九百八十卖给你

成色怎么样?想买个来用

网友G(2020-06-21):
可能是显示屏排线没插紧,自己拆开看看,插好应当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显示屏排线没插紧,自己拆开看看,插好应当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

凑合用吧,实在不行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