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玩resedit和codeblock,有没有人搞这个?

楼主(2019-09-19):
开始玩resedit和codeblock做windows应用
就是上位机了

有人搞这个的吗?

网友A:
Codeblock是C/C++集成IDE,现在已经2019年了,如果从windows下开发工具选择优先度来说 codeblock的选择性很低,特别是windows下带界面的开发,当然楼主如果是做底层驱动或者服务型的开发还是可以用的,不过也不是最优选择。

网友:
CB  我觉得很好用了,好多年了,电脑都会装有这个软件,虽然用得比较少

网友:
Code::Blocks 用了很多年,直到 VS 放宽授权后才逐渐减少使用了。

好几年前我在论坛还放过一个自己打包的完整开发环境。

现在已经转移到 Python 3 上了,要帮单位提高开发效率,

主要目标还是放在快速解决问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block是C/C++集成IDE,现在已经2019年了,如果从windows下开发工具选择优先度来说 codeblock的选择性很 ...

什么叫服务型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服务型开发???

后端/后台服务类型的开发,不带ui或者只有非常简易的ui

网友:
三类:c#这种开发应用程序的   py这种脚本型的  还有网页型的   别的性价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