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色带使用控制电路原理

楼主(2019-09-19):
     工作中一种工业打印机需要使用专用色带,此色带里面带有控制板,对色带进行计数,色带转一圈用完了就不能再用了。之前的打印机色带就是普通的,一圈转完了,还可以反过来再用一次,现在估计是厂家为了保证打印质量或者垄断的原因,对色带进行了控制。
      某次打开用过的色带,居然发现了电路板,扔了也可惜,有坛友知道上面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的,也许可以拆了玩玩。

网友A:
类似硕方的线号打印机,新色带就把磁铁拆了不知   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硕方的线号打印机,新色带就把磁铁拆了不知   行不行

谢谢,等下我试试看看.

网友B:
430的单片机啊,MSP430F2011

网友:
楼上高明,那两个SOT23封装装的芯片应该是Hall芯片

网友C:
这色带利润很高嘛,一个2011也好几块钱了

网友:
上面d1,d2看marking 是 bav99
hall应该通过板子下面4pin链接到这块pcb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的单片机啊,MSP430F2011

这单片机能够拆下来利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色带利润很高嘛,一个2011也好几块钱了

是的,一个色带几百元呢

楼主:
根据楼上的面提示,上传两个应用文档

网友D:
把磁铁拆了,不计数不可以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磁铁拆了,不计数不可以工作吗?

这个没试过。
磁铁和色带是一体的,拆了就不好用了。
而且色带架不是对称的,只能一个方向放置,也不能倒过来重新用。
估计软件上面还有设置,当没有霍尔脉冲时,打印机会报错。
所有的上面只是猜想,又有时间试试就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