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亲戚装监控摄像头,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9-09-19):
亲戚有个工地,希望装两三个摄像头,防贼什么的。看了一下海康威视的,全套解决方案,感觉还不错,但是不知道选哪个分辨率的,200w像素还是400w像素?POE布线方便,稳定性则么样?准备自己安装,最多叫个工人搭把手,安装部署过程有什么坑吗?
成本不是太敏感,总比叫外面的团队上门要便宜吧
我还没决定自己亲戚装,就是怕万一装不好就丢人了

网友A:
钱不是问题,当然400W的好啊,之前给人装的,非常清晰。

网友B:
最近也想买一个家用的,看到x宝上有云存储的摄像头,不知道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想买一个家用的,看到x宝上有云存储的摄像头,不知道靠不靠谱?

说到这个就不开心,上次买的萤石的,放卧室,然后你懂的,哎…室内谨慎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不是问题,当然400W的好啊,之前给人装的,非常清晰。

安装过程困难吗?他配的所谓的录像机是不是就是一个小电脑?软件配置麻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这个就不开心,上次买的萤石的,放卧室,然后你懂的,哎…室内谨慎使用吧 ...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4L被直播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过程困难吗?他配的所谓的录像机是不是就是一个小电脑?软件配置麻烦吗 ...

不是小电脑,网线插上接通电源,开机简单设置一下就OK了!很简单的!就是要考虑下硬盘的大小,确保能录足够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过程困难吗?他配的所谓的录像机是不是就是一个小电脑?软件配置麻烦吗 ...

很简单的啊
在路由器上给 摄像头和录像机都绑定个IP,这样有一一对应关系,方便很多。

你需要将摄像头添加到录像机里,这一步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IVMS4200操作,也可以用鼠标接录像机操作。

如果要手机远程查看,那录像机得联互联网,同时开通萤石云功能(好像默认就开通了)。

网友:
基本无需配置,很简单,只要线跑通了就可以了

网友:
POE供电如果距离远的话考虑好一点的网线,好一点的交换机(譬如距离超过70米)

网友:
没什么坑,很简单的。只要全套买下来是配套的就好了。不要买错了。POE供电的简单。接上通电就能用。用WIFI的如果跟NVR对接的话需要在帐号下绑定。其它的设置默认就行,IP的话路由自动分配就行。

网友:
钱不敏感,就买星光级的,像素越大越好

网友:
poe的布线简单就拉一条网线行了,需要配poe交换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这个就不开心,上次买的萤石的,放卧室,然后你懂的,哎…室内谨慎使用吧 ...

你是带女人回家被捉奸了?

网友:
真不难,就是户外容易坏,下个雨,打个雷,

网友:
海康有带POE硬盘录像机的,硬盘不用这么大,现摄像机都支持smart.265,4T硬盘存储4路400万都超过一个月,一对一网线接摄像机就行,很简单

网友:
注意区分室内外机型,否则。。。

网友:
200像素足够了。poe交换机现在不知价格下来没有,只要接电源方便,也无所谓了

网友:
海康的不错,家里装了一套, POE安装很方便。

考虑工地实际安装距离吧,再买个小显示器即可。

网友:
200W的够用了,一般镜头的光学分辨率也就这个水平,更高分辨率的摄像机也给不出更好多少的细节

网友:
最近也要给别人装套监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这个就不开心,上次买的萤石的,放卧室,然后你懂的,哎…室内谨慎使用吧 ...

你是有故事哇  来说出来哇

网友:
我老家家里就是自己装的,POE  萤石云,家里装了四个,简单的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到这个就不开心,上次买的萤石的,放卧室,然后你懂的,哎…室内谨慎使用吧 ...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你的故事

网友:
海康摄像头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你的故事

你们想太多,电工都是老实人,怎么可能干坏事。是这样的,我有次登上app发现过去几天所有的卧室情况都被记录有,其中包括我和老婆的一些事情,你们懂得,这还得了!赶紧删除啊,发现萤石云服务器的视频没法删除,只能等多少多少天之后自动删除,当时就无语了。后来也没管,没去查到底删了没。就这样。

网友:
顺便把工地防尘检测给做了,还有出入口的工人人脸识别摆闸,还有吊机的无线呼叫系统,工地常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