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图片取模设置方法 使用总结

楼主(2019-09-19):
之前测试了一下,发现碰到几个问题, 分享一下,给新手。

步骤:

1、知道你的显示屏的最大尺寸    比如  4.3寸 480x800

2、准备好要显示的图片,使用格式工厂 或者其他软件,转成合适屏幕的分辨率。 转换完成后,记住分辨率  宽和高。 不超过显示屏的最大尺寸

3、进入取模软件  输入最大宽度和高度,就是第2步的宽和高 。 打开,选择图片,  32位真彩色     注意颜色数据排列, 红 绿 蓝 灰 , 不对,可以拖动颜色,改变排列顺序。

4、取模完成后,生成.h文件   放进程序, 程序修改一下。  并且 修改显示分辨率    对应到图片的分辨率

LCD_Fill_Pic(0,0,480,800,(u32*)gImage_pp6);     480  800  改为你取模图片的 实际宽和高。   即显示正常。

楼主:
手机拍的, 图片 压缩了。

实际 显示效果 很好!

网友:
感谢你的热心分享,66666,下次来买东西时多送一个芯片,或者半价给一个4.3寸屏才行,可以截图这个帖子叫客服改价。

网友A:
另外,那个蓝灯可以关闭的,加入这行代码就行,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15, 11); //PA15复用普通GPIO
PA15默认是SW接口了,那个是以弱上位的,所以会微亮

楼主:
谢谢版主。 当时应该买个带触摸的,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那个蓝灯可以关闭的,加入这行代码就行,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15, 11); //PA15复用普通 ...

另外,汉字取模的软件,有没有分享一下呀。

网友B:
这种取模只适合少量图片吧,我现在头疼几百张图片的要怎么来弄,

烧进程序不可能,

用flash怎么存hex里面的数据,要编辑一个数组记录大小  偏移位置(地址)等,手工编辑太麻烦,又不知道有什么批量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取模只适合少量图片吧,我现在头疼几百张图片的要怎么来弄,

烧进程序不可能,

bmp,filesystem

网友B:
我想的是用FATFS 来做,应该方便点,FATFS读出来的也应该是像素点吧

网友C:
别32位了,这种屏一般都是565的,16位就可以了。 另外,还可以选择数据压缩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32位了,这种屏一般都是565的,16位就可以了。 另外,还可以选择数据压缩哦! ...

请问单片机怎么做数据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单片机怎么做数据压缩。。。

因为我们平常用的图片数据重复量很大,单片机又无法实现类似jpeg格式的压缩解压。所以我们自己动手写个函数就行了。

比如一幅图片,前面10个字节是这样的
AA AA AA AA BB BB BB BB BB BB
那我们存储的时候就可以存储为04 AA 05 BB
这样用四个字节就能表示10个字节的数据。
用的时候再反向解压就行了。

上面举例仅仅是思路,真正做起来时还要考虑标志位等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的是用FATFS 来做,应该方便点,FATFS读出来的也应该是像素点吧

你的图片数量大,就直接拷贝到磁盘里。格式就都是bmp的。然后根据名称来解码bmp就行。bmp的是最好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