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XX的swd接口可以把芯片的程序读出来吗?

楼主(2019-09-19):
如果可以,如何读? 又如何在产品里禁止读取?

网友:
加密后试试。

网友:
可以读出来

网友:
mdk软件中,读flash,然后再保存

楼主:
如何加密?

网友:
可以读出来。

网友:
FLASH MAGIC 里面有个读保护,试试吧。
好久不用LPC17XX芯片了。

网友:
https://blog.csdn.net/chengfeng135/article/details/49638495

网友:
Jlink+jflash
读取或者
secure chip

网友(2019-11-28):
加密后读不出来,可以看下数据手册后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