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容都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9-09-19):
如图,我在找一款高压电容,直流耐压1500V以上,容量0.47uF以上,用来做直流高压滤波。

在kemet官网上找到了耐压合适的几款电容,有什么区别啊,都是薄膜电容

网友:
耐压不同啊,符合你要求的只有三类

网友:
耐压,封装不一样啊

楼主:
DC Link和Power类型的为什么都是四脚的啊,怎么个用法

网友:
四脚的明显是为了固定,你看它们都很大的

楼主:
DC Linke类型和第一种类型对我来说有区别吗?

网友:
今天修一些五六年的设备。里面都是一个一个散下来的东西。

网友A:
耐压不同的电容用的薄膜厚度不同,一般1um薄膜长期工作耐压100V左右;交流高电压的有可能用铝箔作为电极,常规的一般是在薄膜上蒸镀一层数十个埃的金属铝。有些内部还串联或者并联了一个电阻。
这些楼主都不用关心,你要注意的是不光要看耐压还要看是否用在交流场合,还要注意一个参数叫损耗角正切:tanδ。
举个例子:Dissipation Factor (tanδ) ≤ 0.1% (0.06%*) at 1kHz, +25°C ±5°C (* typical value),翻译一下就是在1KHz 1V正弦交流电的驱动下,等效电阻与容抗的比值小于0.1%。
电流越大,越要选择tanδ小的电容,因为这样发热小。

网友:
注意纹波电流,能耐受的纹波电流要满足使用环境条件要求,不然在高频大电流切换下,电容损耗大,温度迅速飙升,影响寿命,损坏甚至爆炸。不仅仅是交流情况下,直流PWM下纹波电流也可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不同的电容用的薄膜厚度不同,一般1um薄膜长期工作耐压100V左右;交流高电压的有可能用铝箔作为电极, ...

谢谢了,我的应用里电流超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