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 17M-1树脂不凝固是怎么回事啊?见图。

楼主(2019-09-19):
乐泰的混合树脂,严格按10:1混合的,加温按说明书,90° 3小时,150° 3小时,结果还是不凝固,就是树脂保质有点过期,到2018年 10月份。树脂有点分层严重,但是混合前每罐已经充分单独搅拌了,第一次用,没经验,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过了保质期不凝固厂家是不会负责的,你可以咨询一下厂家,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树脂过了保质期不凝固,厂家要求重新买保质期内的。

网友:
是固化剂过期了,失效。不过不单独卖。

网友:
如果是环氧树脂或者聚胺脂,过期半年应该没问题,但一年就不好说了!!
主剂还好,但固化剂是比较活跃的成份,一般比主剂保质期要短,所以楼主还是换新的来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