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大电流问题

楼主(2019-09-19):
电路板要过60A的电流,MOS管控制开关,之前没做过这么大电流,看网上建议是开窗加铜条。有两个疑惑:
1. 铜条是定制的  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吗,有没有做过的发个照片看看什么样的。
2.有的MOS管额定电流很大,100多A,但是MOS管引脚很细啊,能过那么大电流吗?

网友A:
60A铜箔够宽的话开锡窗足够了,除非有效率要求或走线很长才上铜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A铜箔够宽的话开锡窗足够了,除非有效率要求或走线很长才上铜条。

线倒是不长,但是宽度也有限,估计也就十几mm

网友B:
MO管引脚也不细了 关键是短啊 电阻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管引脚也不细了 关键是短啊 电阻也很小

引脚截面积不超过2平方毫米吧,能过100A电流?

网友C:
别怀疑,MOS管脚材质和pcb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怀疑,MOS管脚材质和pcb不一样的

材质不都是铜的吗?只是PCB铜箔很薄,常用的1oz的只有35um厚度。引脚相对铜箔的截面积的确大得多了。

网友:
MOS管脚是合金,哪里是铜了,你切开来看,中芯是铜合金,外面是抗氧化保证焊接的镀层

网友:
你都没有条件 mos管输出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这两个发热可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
10多mm宽做2OZ就没问题啊。

网友D:
别计较,mos里面的铝绑定线更细
铜条有的做成下面这样子

===============
II                           II

网友:
PCB可以加厚铜箔

网友:
MOS表达的100A是最大峰值电流,持续时间是很短暂的
因为MOS扛不扛得住得看:
(1)  MOS管芯温度(有没有过热 过功耗)
(2)  MOS的Vds电压应力有没有过大

网友:
虽然MOS管体积小,极限电流大,但还要考虑MOS管的最大功耗问题,不然几分钟就挂了

网友E:
做过低压100A/200A的充放电设备,说点楼主参考下:

1. 走100A,当然并联MOS靠谱了,具体看每个MOS多少功耗;
2. 铜条可直接焊PCB上;
3. 有那种4脚的螺丝座,可以焊到PCB上,然后线材压线帽拧到螺丝座上(当然也可以直接焊);
4. 如果需要引出电流,有专用的大电流汇流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计较,mos里面的铝绑定线更细
铜条有的做成下面这样子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低压100A/200A的充放电设备,说点楼主参考下:

1. 走100A,当然并联MOS靠谱了,具体看每个MOS多少功耗 ...

多谢指教,我最大60A电流,MOS管打算用IRFP4110,最大电流120A,导通电阻3.7mR,两个并联加个大点的散热片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最大60A电流,MOS管打算用IRFP4110,最大电流120A,导通电阻3.7mR,两个并联加个大点的散热 ...

可以,算下来每个MOS只有十几W,控制好散热应该没问题。具体情况多测试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最大60A电流,MOS管打算用IRFP4110,最大电流120A,导通电阻3.7mR,两个并联加个大点的散热 ...

这样应该没啥问题了,并联的目的就是降低单个MOS的损耗;降低MOS开关电阻,降低MOS导通电阻,剩下的就是散热片了

网友:
1mR的MOS内阻,60A的管子功耗是3.6W,假设温升系数是10度/W,那么管子温升就是室温加36度
通常只是电路板散热能够做到15度/W,楼主还是考虑下怎么做散热吧
希望能看到后续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最大60A电流,MOS管打算用IRFP4110,最大电流120A,导通电阻3.7mR,两个并联加个大点的散热 ...

都没说具体应用或者负载方面。  比如带一个纯阻性负载,恒流工作在60A……

虽然IRFP4110 是247封装,估计楼主得并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过低压100A/200A的充放电设备,说点楼主参考下:

1. 走100A,当然并联MOS靠谱了,具体看每个MOS多少功耗 ...

感觉你是BMS系统。

并联是靠谱的

网友:
2个MOS并联时,60A电流,不一定每个MOS流过30A,可能会出现,过流不均匀的情况,比如一个35A,一个25A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