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FPGA,求正确打开方式

楼主(2019-09-19):
下半年工作提前完成了,估计后边几个月是要放羊状态了。天天敲代码都快要掉头发了,趁着有时间想入门一下FPGA,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建议?比如选什么芯片,什么开发板,有没有合适的好书,怎么避免各种坑之类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fpga领域慎入

网友A:
画过一次fpga的板,后来发现忘了画led上去~
也就是没办法点灯了~
从入门到放弃。。。

网友B:
如果有项目,那么就按照项目要求走。如果没有,自己从头做一块开发板也行

网友C:
入门fpga头发掉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项目,那么就按照项目要求走。如果没有,自己从头做一块开发板也行 ...

打算先买个开发板学习一下,不知道哪个芯片比较合适,资料多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门fpga头发掉的更快。。。

万一以毒攻毒,头发越长越多呢

楼主:
学一点新东西不至于太枯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过一次fpga的板,后来发现忘了画led上去~
也就是没办法点灯了~
从入门到放弃。。。 ...

血一样的教训啊,卧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先买个开发板学习一下,不知道哪个芯片比较合适,资料多好上手

我觉得ep2c8或者ep4ce6,其他不了解。如果不是太偏门的,一般都能找到资料。而且,fpga跟单片机不一样,对开发板的依赖性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画过一次fpga的板,后来发现忘了画led上去~
也就是没办法点灯了~
从入门到放弃。。。 ...

你这辈子差不多就毁在这个LED上面了,哎,节哀,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辈子差不多就毁在这个LED上面了,哎,节哀,兄弟!

- - |||
现在画啥板都要放个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
现在画啥板都要放个灯。。。

哈哈。。。。

网友E:
有很多入口,比如图像处理,AI,高速接口,入门阶段可以先玩玩cortex-m0软核,8051软核。

网友F:
首先是你想用FPGA来做什么.是做控制类还是信号处理.这样才能选着FPGA的平台

网友G:
先学verilog吧。前一段时间我也想学,还买了zynq开发板。然后发现得先学好verilog,现在基本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入口,比如图像处理,AI,高速接口,入门阶段可以先玩玩cortex-m0软核,8051软核。 ...

谢谢,我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是你想用FPGA来做什么.是做控制类还是信号处理.这样才能选着FPGA的平台

现在没有具体用来做什么的想法,只是想入门一下

网友:
慎入,没目标不行的啊;verilog 需要会(不如用 chisel );板子选 step 或 tingfpga 这些简单,DE2 黑金什么的就算了 网络 VGA 按键 显示都不需要,逻辑分析仪可以有

网友:
大学数电学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学verilog吧。前一段时间我也想学,还买了zynq开发板。然后发现得先学好verilog,现在基本放弃了。 ...

zynq你可以当arm开发板用

网友H:
我买了块ZYNQ7020 黑金的,结果上面几乎全是如何结合FPGA与ARM的案例,对于这两个都一窍不通的我 直接蒙逼了。买板的时候 客服告诉我  这个板板资料多 非常适合FPGA入门,现在有点想骂娘……

网友I:
fpga后续不会持续使用的话,建议不学吧,还不如学学小程序、py这些简单点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过一次fpga的板,后来发现忘了画led上去~
也就是没办法点灯了~
从入门到放弃。。。 ...

容我笑一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具体用来做什么的想法,只是想入门一下

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时需要用到FPGA/CPLD,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来学习,包括语言(VHDL),外围设备,结果换工作之后不再使用,现在全部都忘记了

网友:
fpga布线巨花时间。秒退哦

网友:
前期可以自己写写代码,做做仿真,形成硬件描述思维,不急于用板子

网友J:
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先学candence的那个著名的自动饮料售卖机的代码,学会modelsim和ncverilog仿真,学会看波形,然后,再把代码弄到FPGA上运行,然后,再看《片上系统设计思想与源代码分析》这本书,结合夏宇闻的verilogHDL教材来看,结合那些常用接口的规格书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先学candence的那个著名的自动饮料售卖机的代码,学会modelsim和ncverilog仿真,学会看波 ...

好的,我按照你的思路查一下资料,谢谢

网友K:
什么工作这么轻松,下半年工作都结束了?

网友J:
别小看这个LED灯,最原始最粗暴最有效的程序调试就是点灯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先学candence的那个著名的自动饮料售卖机的代码,学会modelsim和ncverilog仿真,学会看波 ...

"candence的那个著名的自动饮料售卖机的代码" 能否共享一下,某度了一下,未果。

网友L:
可以嵌入一个精简的riscv软核(GitHub上有好多),这样可以避免写复杂的testbench,而是通过写C代码来操作、验证你用verilog写的硬件模块

编写testbench很麻烦,尽量避免写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什么工作这么轻松,下半年工作都结束了?

我们一年的工作计划年前就定好了,上半年辛苦点多加班,提前完成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嵌入一个精简的riscv软核(GitHub上有好多),这样可以避免写复杂的testbench,而是通过写C代码来操作 ...

谢谢指点,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test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块ZYNQ7020 黑金的,结果上面几乎全是如何结合FPGA与ARM的案例,对于这两个都一窍不通的我 直接蒙逼 ...

逛论坛感觉ZYNQ不是很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fpga后续不会持续使用的话,建议不学吧,还不如学学小程序、py这些简单点的好 ...

主要是想入门一下,说不定以后就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嵌入一个精简的riscv软核(GitHub上有好多),这样可以避免写复杂的testbench,而是通过写C代码来操作 ...

嵌入的这种软核可以Debug调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逛论坛感觉ZYNQ不是很好上手

zynq确实不容易上手,特别是没有项目支撑的时候。我入门都花了3个月左右,有时候真感觉山穷水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嵌入的这种软核可以Debug调试吗?

能不能调试取决于你嵌入的软核是否支持Debug,,有些比较大的软核有做Debug功能,比如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

不过做verilog仿真的话,你能看到几乎所有的内部信号,,调试信息远比JTAG Debug能看到的信息丰富,所以软核的Debug功能并不是特别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别小看这个LED灯,最原始最粗暴最有效的程序调试就是点灯大法

是啊,我也和那位仁兄一样,也有一次基本是忘了画灯了(只有一个电源灯),以后算是得了强迫症。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块ZYNQ7020 黑金的,结果上面几乎全是如何结合FPGA与ARM的案例,对于这两个都一窍不通的我 直接蒙逼 ...

我现在都是尽量官方板,国内的民间板坑很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我现在都是尽量官方板,国内的民间板坑很多的。

奈何官方版不是一般的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奈何官方版不是一般的贵呀

淘闲置么,半价以下还是能做到的。

网友:
玩了一阵子的FPGA,发现其实单独FPGA其实是不需要开发板的,直接modelsim仿真就行了。
就算是有板子,DEBUG也还得要仿真,功能通过了,然后下载到板上验证一下。
只是哪个编译和仿真的时间,以前用STM32的时候是以秒为单位的,FPGA是用分钟为单位的。

网友:
我们公司 做FPGA都是光头 你确定你还要学吗?

网友:
。天天敲代码都快要掉头发了,------------》学FPGA,只会掉更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我现在都是尽量官方板,国内的民间板坑很多的。

官方板太贵了,即使用学生账号买也还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官方板太贵了,即使用学生账号买也还是贵!

就那个丐中丐的Basys3,教育价还九百多,我想能不能仿制一批卖呢,查了一下芯片价格放弃了,整体成本也快五百了。

网友:
FPGA也一样是敲代码,而且头发掉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