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做的PCB时不要把客户编号印在PCB上。

楼主(2019-09-19):
建议做的PCB时不要把客户编号印在PCB上,贴一张可以丝下来的纸不行吗?

网友:
不行                  我猜

网友:
你自己都懒得藏在芯片上面,还指望嘉立创给处理。。。

效率、人工等等考虑过没有呢。

你还可以加可折断部分,专门放客户编号。

网友:
肯定不行啊,单独贴了再撕根本不行,了解下工艺看看。。只有隐藏丝印 芯片底下,或者加工艺边最靠谱

网友A:
丝印藏芯片下, smt会抱怨

网友:
说说容易,这得多少成本…

网友:
有选项吧,客户编选项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印上呢。就算印,弄个内部编号行不行?

网友:
后面开通个性化收费服务,取消板上加客编,用来满足那些特别在意的客户!

网友:
以前会放插件下面,现在都放空白地方。不理解

网友B:
放在工艺边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在工艺边上好了

这个好,都没有影响。

网友:
你同意加钱吗?同意的话,专门帮你处理

网友C:
这个编码一直困扰我,只能做原理验证,发给客户一定不能有编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编码一直困扰我,只能做原理验证,发给客户一定不能有编码

下次可以了,有个性化选择

网友:
发文件给我,我帮你做,加200元工程费。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你在PCB旁边加一小块区域,专名指定为加客编的区域,回来掰掉这一小块就好了

网友:
加工艺边,留言客户编放侧边,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收钱,帮你定制!呵呵

楼主: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绕到收费上去的,是不是计划把做PCB的全部工序都拿出来单独收费?
做出来的PCB跟我设计文件一样,这个要求很过分吗,非要把名字打上去,想取消,对不起您得给点钱?

楼主:
放芯片下面去有印象哪个文章说不可以,个人推测这个编号是他们发货找主人用的,你放芯片下面去SMT之后好也是看不见的,也就失去意义了。
工艺边也是要成本,SMT不可以VCUT,只可以邮票孔,板材要钱,打孔也要成本吧。
最简单的办法:生成一个顺序递增的数字(比如现在9月就900001),付款时分配好这个数字,出货的时候通过编码查客户信息。这样的编码不长容易输入,第二暴露的信息最多只是在嘉立创做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绕到收费上去的,是不是计划把做PCB的全部工序都拿出来单独收费?
做出来的PCB跟我设计文 ...

但你付的那点钱只能打上客编,不然你付的那点钱还不够不打偏号找板的费用,你说过份么?我额外找板收个10元左右的人工费又过份?何况还有指定客编的功能!

网友:
很早之前就提过 这个问题,没办法他们强行加上。应该有个选项,把编号加在指定的位置

网友:
市场就是价格说了算,有不打编号的,就是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你付的那点钱只能打上客编,不然你付的那点钱还不够不打偏号找板的费用,你说过份么?我额外找板收个10 ...

价是你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藏芯片下, smt会抱怨

我都放在直插件下面,这下大家都没意见了

楼主:
打广告时候的价格全网最低服务最好质量最好。

网友:
指定位置的功能一直有啊,JLCJLCJLC,把这串字符放到板子的任何地方,你的客户编号就放在那里了,我刚用,嘿嘿,因为我那个板子就是做外壳挡板的,你说若是对外显示一个明显的客户编号,是啥赶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广告时候的价格全网最低服务最好质量最好。

有特殊需求加钱就行了,钱到位什么都好办。

网友:
一直没搞懂这个有撒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广告时候的价格全网最低服务最好质量最好。

打广告时候的价格全网最低服务最好质量最好,是不是表明嘉立创要这么做:把板送到你的手上,帮你焊好,帮你调试好,帮你卖出去,帮你数好钱:但是嘉立创还不能收钱?    如果都不打编号一天2万多款板,你来帮我找一下试试,对于个别确实不需要编号的做为个性化收一点费用来满足这部分客户,你就说是不是把所有的电路板工序拿出来收费?  这是公道的话,说话不站在双方立 场就是撒流氓!

网友D:
价格是我定的,我定的价格中没有包含说不打客编啊,合同都约定了,你可以指定位置放定编,对于不加客编因为产生各项的费用当然另外加一定的费用,合情合理?有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是我定的,我定的价格中没有包含说不打客编啊,合同都约定了,你可以指定位置放定编,对于不加客编因 ...

你赢了。

网友:
我的小批量拼板,客编在一块板子上,其余的没有,当时没注意看,以为都没有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次可以了,有个性化选择

如果只是多加10元的话,期待这个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多加10元的话,期待这个选项。

很快了,10月肯定开通,计划收个7元,但是必须要确认生产稿(3元)(因为工程师加了10多年,突然不加可能很多适应不了,一不小心就加上去了,总共加在一起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快了,10月肯定开通,计划收个7元,但是必须要确认生产稿(3元)(因为工程师加了10多年,突然不加可能 ...

爽,终于不用自己打磨PCB上的编号了。

网友F:
果然有钱好办事,

有钱人就是了不起。

网友:
个人感觉嘉立创已经做的不错了,一分价格一分货,嘉立创不可能把所有客户需求都满足。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厂家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有钱好办事,

有钱人就是了不起。

这应该算是生活常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