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一个少见的芯片,MOS整流半桥

楼主(2019-09-19):
简介:使用MOS管替代肖特基二极管

适用范围:低压大电流整流桥、低压大电流无极性输入

原理:使用MOS管体二极管从VAC预导通至VOUT,同时芯片获得供电,按照正确的时序导通对应的MOS。

优点1:MOS管导通损耗低,发热小。
优点2:使用较为灵活,两相无极性输入使用2颗,三相无极性输入使用3颗……
优点3:体积小。

缺点1:没有二极管便宜,价格贵,单颗芯片参考价格一块钱左右。
缺点2:不适合于5V以下的整流场景。
缺点3:目前只能够使用于低于35V的系统。
缺点4:至少需要两个及以上的芯片组合使用。

网友:
同步整流桥并不少见,用处很多啊

楼主: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那里的整流,

是用于替代最常见的整流桥的,

交流低频几百Hz,或者直流的无极性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开关电源那里的整流,

是用于替代最常见的整流桥的,

原来如此,成本应该亲民吧

网友B:
如果是mos版的BAV70就好了

网友C:
做到POE级别的100V耐压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成本应该亲民吧

亲民的话,要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

标称4A的肖特基二极管,某商城的最低参考价格为0.439元,而1801可以替代两颗肖特基二极管。

最主要的是发热小,内置的MOS管导通电阻大概三十多mΩ。

在小体积的一些低压大电流应用中,发热非常严重的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

并且:由于MOS的天然特性,漏电流几乎可以忽略,肖特基二极管在高温下漏电流很感人~

当然,小电流,比如说0.5~0.75A以下,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到POE级别的100V耐压就好多了

这个,曾经建议过领导,成本会比较高。

并且这个芯片立项的主要应用市场并不在POE市场。

看后期的情况,可以根据情况将控制芯片做高压制程,更换内置耐压高的MOS管即可。

网友D:
非常不错的芯片,发热少,如果能够把两个芯片合成一个,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不错的芯片,发热少,如果能够把两个芯片合成一个,那就更好了

发热扛不住,并且要考虑两相和三相的应用。

芯片里面已经是【控制模块】、【上桥MOS】、【下桥MOS】三个部分了

不要弄得太复杂了。。。

网友E:
好东西,必须支持,不知道在零点位置的性能好不好

网友F:
有没有频率高一点的?比如25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必须支持,不知道在零点位置的性能好不好

电流过低,会关断MOS管的,靠体二极管导通。

这个是为了换向准备。

工作倒还是能够工作,但是谁会在小电流的时候选择这个东东呢。

芯片的定位就比较明确:1A以上才会有使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频率高一点的?比如250k的

支持不了那么高,芯片的定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mos版的BAV70就好了

可以理解为差不多的,但是是有源半导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扛不住,并且要考虑两相和三相的应用。

芯片里面已经是【控制模块】、【上桥MOS】、【下桥MOS】三个 ...

出个全桥型号封装做大顶两个

网友:
接下去会不会有更大耐压和更大电流的版本?

网友G:
看标题就知道是这个芯片,不知道楼主使用了没有,在某商城买了十片貌似,上一片烧一片,烧了八片之后扔一边不理它了,负载不重,成都某公司出的,售后电话打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标题就知道是这个芯片,不知道楼主使用了没有,在某商城买了十片貌似,上一片烧一片,烧了八片之后扔一边 ...

楼主就是这个公司的FAE!!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标题就知道是这个芯片,不知道楼主使用了没有,在某商城买了十片貌似,上一片烧一片,烧了八片之后扔一边 ...

你用在哪个场合?
我是公司的FA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在哪个场合?
我是公司的FAE。

暑假带学生电赛,自己做的小模块,纯阻性负载,不超过1A,输入是固纬交流电源,比信号源还标准的正弦,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原理图和PCB

网友:
是不是没接C1

网友:
封装做大点,电流做到10a才有优势

网友H:
应用于神马场合???   给几个例子,,,

网友:
实际测试中那个1000uF的电容没焊,只焊了那个1uF的小电容,带学生电赛准备的电源方向(今年居然没出纯电源的题目),想用来做PFC前端的整流电路呢,所以没焊大电容

网友G:
确实是没接大电容,想用来做PFC前端,所以不能用大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没接大电容,想用来做PFC前端,所以不能用大电容

没那个电容,后级电压都一直0-V+在变化,所以MOS不够开启电压,等于一直是靠体二极管在整流,这样是会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没那个电容,后级电压都一直0-V+在变化,所以MOS不够开启电压,等于一直是靠体二极管在整流,这样 ...

谢谢,算是找到原因了;后来换的天价的LT4320+4个MOS管,随便操,怎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算是找到原因了;后来换的天价的LT4320+4个MOS管,随便操,怎么都行

哥,能够卖到凌特的价格。

我们也能够设计出来随便怎么艹的芯片。

那个大的电解电容太大了也不行,

上电冲击电流太大,时间太长也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没接大电容,想用来做PFC前端,所以不能用大电容

CMOS的芯片,尽量用MLCC就近放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用于神马场合???   给几个例子,,,

LED车灯的后装市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LED车灯的后装市场。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想把板子找出来,换上新的芯片,焊上大电容,再测试一下也算有个交代,发现那个大电容我焊了,应该是在烧了几片芯片以后,补上的,结果发现还是烧,就是只能负载很小,500毫安以下,上到7/8百毫安马上就烧片子(时间久了,具体数值也能有偏差)

网友J:
哪里能申请到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哪里能申请到样品?

你可以加我微信,13551179610,到付给你。

也可以在某商城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想把板子找出来,换上新的芯片,焊上大电容,再测试一下也算有个交代,发现那个大电 ...

您留一个地址,我给你寄点芯片过来。

我这边找找基础测试板子。

网友K:
请问静态功耗多少uA?我有个小信号整流桥,二极管压降200mV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静态功耗多少uA?我有个小信号整流桥,二极管压降200mV太多了。

小信号别用,就不是针对这个应用的。

只是1A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静态功耗多少uA?我有个小信号整流桥,二极管压降200mV太多了。

小信号整流,用运放加二极管啊

网友L:
搞个外挂mos的版本,应用范围是不宽好多。1a以上4a以下,

网友:
这个芯片使用很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搞个外挂mos的版本,应用范围是不宽好多。1a以上4a以下,

成本、应用、市场只能尽量平衡。

能够做到600V10A在一体的,

做成整流桥的封装,再能够耐个浪涌,

再卖个几毛钱,肯定数钱数到手抽筋。

不过是钱往外数(ಡωಡ)

网友:
这个芯片我也试过,想用在低压AC12V的LED灯具上,烧了4个后,没有再试。。。还以为是我PCB板画错了。看完整个帖子才知道,原来其它的人也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