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5-7寸1080P的液晶显示器,支持HDMI输入的

楼主(2019-09-19):
想做微型监视器连接无线图传使用装到吊车上,请大佬们帮忙推荐一个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嘛,自己做不一定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嘛,自己做不一定划算。

没有啊 都是800*600 或者320*240我想买清点的

网友:
搜树莓派7寸HDMI有720p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都是800*600 或者320*240我想买清点的

专业监视器什么国产的 富威德 百视悦 进口的阿童木 这些影视工业的监视器绝对满足你,国产的价格也便宜不要1K你就可以拥有一个专业监视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业监视器什么国产的 富威德 百视悦 进口的阿童木 这些影视工业的监视器绝对满足你,国产的价格也便宜不 ...

阿童木好的过万啊,百视悦之类的倒是便宜,那么小的屏幕,真能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童木好的过万啊,百视悦之类的倒是便宜,那么小的屏幕,真能看清?

不知道你这个看清是什么标准,我只知道他们拍视频的时候监看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
有IPAD屏的套件,7.9寸、2K分辨率

网友:
我有个刚买的,全新的,显示器  高分辨率的。  HDMI输入  5V micro usb 供电。

里面有屏幕

网友:
我在闲鱼发布了【全新  7寸显示屏  树莓派显示屏  HDMI输入   5伏】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qGErYNQO7pv€后打开

网友:
iPad +转接 可以么?

网友:
之前买了个头戴VR拆机的屏就是1080的,usb供电,hdm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