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纤传输电能给传感器

楼主(2019-09-19):
有个应用场景,不能用金属导线给传感器供电,传感器与采集装置距离约10m。由于传感器功耗比较小100mW,想用光纤给传感器供电。
具体思路是:大功率LED光源->光纤->太阳能电池,需要控制成本。(激光的太贵了,天价啦)
可行性如何?请教大家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装个白织灯

网友:
记得一般光纤就对几个波长是低损耗的,窗口比较小,普通LED的光谱可能太宽了

网友:
新颖的想法。中间距离有多远?发射管寿命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A:
最基础考虑有几个工程问题
1. 100mW光功率,留个余量至少要500mW的供给,500mW的光对于人眼是非常危险的,工程上如何保护?
2. 光如何转换为电能,光电转换效率,假如能做到20%,那意味着源端要2.5W的功率输出,2.5W更危险,你的保护线缆的价格恐怕承受不起
3. 激光器或电光转换器,效率能达到30%顶天了,因为着最开始的功耗有8W左右
4. 电光转换器和光电转能器恐怕都是天价
5. 创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国人基础研究太差,创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我觉得可行,提几点建议:用1mm或2mm的裸塑胶光纤合几股成一束,可传输的能量大一点;用红外的大功率led不需要激光;找个透镜配合机械结构做好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行,提几点建议:用1mm或2mm的裸塑胶光纤合几股成一束,可传输的能量大一点;用红外的大功率led不 ...

正打算这样干了,已经买了导光纤维,准备测试一下。
我看到很多商店门口都有大功率LED灯源+导光纤维做的景观,所以才忽发奇想。

网友C:
还不如用气管呢,供电方吹气,用电方用气流发电,效率和成本比光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础考虑有几个工程问题
1. 100mW光功率,留个余量至少要500mW的供给,500mW的光对于人眼是非常危险的, ...

从来没想过要创新,对光学也没有一点知识,见笑了。
只是实在想不出不用导线的远距离供电的办法了。
应用场景是密闭、全黑、无人值守的狭小弯曲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用气管呢,供电方吹气,用电方用气流发电,效率和成本比光强多了。 ...

能用电路解决的不想用机械了,维护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电路解决的不想用机械了,维护起来太麻烦了

机械的故障率和维护难度,会远低于光供电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的故障率和维护难度,会远低于光供电系统。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那传感器是测量振动的,压缩空气吹动一个叶轮发电,估计振动不小,干扰测量了
源端的气泵估计也小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那传感器是测量振动的,压缩空气吹动一个叶轮发电,估计振动不小,干扰测量了
源端 ...

那就没办法了,光纤的连接,光线的聚集难度也不小,不一定比激光的成本低多少,多考虑几种方案吧。

网友D:
买光纤 电线一体的线,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光纤 电线一体的线,就解决了

要是能够用电线,就不用光纤了

网友E:
老外有种光编码器,绝对位置的,无电源,用的是一进一出两根光纤

光纤输入白光,编码器里面有个棱镜分光把白光散射成一条色带,不同颜色对应码盘不同的孔

穿过码盘的光由另一个棱镜汇聚成一束光,从另一个光纤输出

看介绍,典型应用场景是在核反应堆里面

网友F:
温差发电怎么样,导热可以用导热胶来,并不导电,而且功率可以做的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外有种光编码器,绝对位置的,无电源,用的是一进一出两根光纤

光纤输入白光,编码器里面有个棱镜分光把 ...

很聪明的办法

楼主:
搜集到的一个产品资料,这个公司在网上居然搜不到。
打听了一下价格,天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差发电怎么样,导热可以用导热胶来,并不导电,而且功率可以做的比较大。 ...

测量的是一个绝缘体,没有温差,不发热

网友:
传感器功耗进一步降低,内置电池

网友E:
在比google还管用的淘宝里面看了下,用砷化镓聚光电池完全可以输出1W功率

网友:
感觉这个做的也不错,价格大概几万吧,没想象中高,就是体积大

网友:
震动的我们也做过,首选的是自供电,震动,光都可以发电,功耗要继续优化,100mW你这也太高了,另外可以考虑锂亚电池,10节电池190aH了,你功耗1mA也够你十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比google还管用的淘宝里面看了下,用砷化镓聚光电池完全可以输出1W功率

很小一片砷化镓聚光太阳能电池,都要几千了,那玩意用在卫星,还没民用

网友:
无线充电?

网友:
能穿光纤的地方不能穿电缆吗?

网友G:
既然是做振动传感,为啥不直接用光纤传感器,不需要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集到的一个产品资料,这个公司在网上居然搜不到。
打听了一下价格,天价 ...

哈哈,jdsu,在二手佬那里买过这个牌子的调制器,效果还不错

网友H:
能穿光纤的地方不能穿电缆吗? +1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穿光纤的地方不能穿电缆吗? +1

不能,要求很强的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做振动传感,为啥不直接用光纤传感器,不需要供电

看来咱们坛里土豪很多,光纤测振用不起也不能用,频响太差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要求很强的绝缘

多强的绝缘,还可以考虑下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最基础考虑有几个工程问题
1. 100mW光功率,留个余量至少要500mW的供给,500mW的光对于人眼是非常危险的, ...

是的,电力上高压部分有激光供电的,的确是太贵了。要用光纤传普通光供电,那更是天方夜谭。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小一片砷化镓聚光太阳能电池,都要几千了,那玩意用在卫星,还没民用  ...

所以说,google 尽告诉你没啥用的东西,中国年年药丸

淘宝只告诉你70块一片包不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电力上高压部分有激光供电的,的确是太贵了。要用光纤传普通光供电,那更是天方夜谭。 ...

好像是白光还是哪家,出了个个光纤电烙铁,用的是氙灯光源,就是你说的普通光

网友:
找这家公司的产品看下powercast。

网友:
受制于光电转换的效率问题,还是劝楼主改变思路,无线充电都比这个好实现点

网友:
不过距离10m,无线充电也够呛

网友:
换个电池无线传感器?

网友:
100mW还小?够大了吧。。。是持续工作么?

网友:
振动有多大,直接振动自供电嘛,英国有一家专门提供振动发电机,比较微小振动就可以供电,但你这个100mw明显太大,功耗没做优化,不适合这种供能的方案

网友:
光的波长越短,能量也越大。
所以,注入紫外光,但紫外光是否方便转换回电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咱们坛里土豪很多,光纤测振用不起也不能用,频响太差啦

点式的光纤传感频响其实可以很高的

网友:
看看医用内窥镜相关的资料吧,LED光源,光纤导光,实现这个功率应该没问题

网友:
NFC供电、通讯

网友:
这个不需要实时工作吧,如果你1小时测一次,可以慢慢充1小时的电,测一次,再充电。

楼主:
汇报一下,简单的测试,3mm直径、5m的导光纤维,用一个LED灯照射一端,另一端对准完全黑暗环境中的太阳能电池,发现太阳能电池的电压对比室内光线的输出电压高一点

网友J:
可以用电池的话成本是最低的。有一种光纤传感器,通过光纤连温度传感器,测光纤回传的信号,一个点也需要几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电池的话成本是最低的。有一种光纤传感器,通过光纤连温度传感器,测光纤回传的信号,一个点也需要几 ...

解调器挺贵了,用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