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做0.1~0.2mm厚度的PCB板厂

楼主(2019-09-19):
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超薄PCB板,听朋友讲目前PCB厚度能做到小于0.2mm,求推荐PCB板厂,谢谢!

网友A:
确实fpc+补强板刚好在0.2mm左右厚

网友:
在某宝上看到过有专门做薄PCB的

网友:
不就是fpc么?

网友:
兴森的IC封装基板可以做的 最低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fpc+补强板刚好在0.2mm左右厚

我听到的信息是FPC+补强厚度超过0.2了,另外不能用钢片补强,只能用FR4材质,不知道厚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到的信息是FPC+补强厚度超过0.2了,另外不能用钢片补强,只能用FR4材质,不知道厚度能做到多少 ...

FR4做这么薄, 轻轻一折就断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到的信息是FPC+补强厚度超过0.2了,另外不能用钢片补强,只能用FR4材质,不知道厚度能做到多少 ...

钢片补强可以啊,你看看苹果手机里面,都是钢片补强的

网友:
找做高频板的厂家都可以

楼主:
谢谢推荐,这几天我们内部讨论后决定用不带补强的FPC来做,想办法解决贴片问题。
因为成品对厚度有要求,并且需要支持一定程度的弯折,超薄PCB怕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这几天我们内部讨论后决定用不带补强的FPC来做,想办法解决贴片问题。
因为成品对厚度有要求,并 ...

贴片元件的位置最好用PI补强,不然弯曲时,元件焊盘位置会有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元件的位置最好用PI补强,不然弯曲时,元件焊盘位置会有应力。

PI补强会增加多少厚度,这个项目板厚最大要控制在0.2mm内

网友C:
上面放器件多么?

网友:
FPC  0.2完全没问题的,贴片也可以做治具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放器件多么?

器件挺多,5颗芯片加一堆外围器件,还带柔性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