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出差调程序用平板电脑

楼主(2019-09-19):
        想买个电脑/平板二合一电脑,用于出差调程序用,坛友有顺手的推荐吗?预算3K人民币。

网友A:
调程序?那屏不能太小了,还要稳定结实,电池使用时间长,本站的T430首选啊。

网友:
x1c,要么就yo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程序?那屏不能太小了,还要稳定结实,电池使用时间长,本站的T430首选啊。 ...

T430已在本站买了一台

网友:
买个投影仪

楼主:
3000内的配置好小

网友:
不考虑二手?我以为你买二手呀

网友:
台电x4或x6 如何?有两个大的USB口。

网友:
掌上电脑了解一下

网友:
果断:联想yoga或者微软苏菲

网友:
有台联想miix5 pro  触摸屏摔碎其他正常常年闲置  有需要吗

网友B:
手里有台Yoga3 pro ,楼主考虑不?

网友:
酷比魔方的 MIX PLUS

网友C:
随便搞个手机,远程回你电脑上最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内的配置好小

去看看官翻的pro5 i5 8+128  3200多。

网友:
平板电脑  跑Windows,用起来套用阿莫的话 - 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搞个手机,远程回你电脑上最方便了。

这是高手

网友:
笔记本才是王道,平板都是买来吃灰的,3000块钱干点别的吧

网友:
惠普(HP)战66 二代

网友:
既然是出差,肯定要轻薄本,t430什么的 首先就要pass掉

网友:
用平板调程序,没两三次你就会选择放弃的,老老实实用笔记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台Yoga3 pro ,楼主考虑不?

可惜,键盘不能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键盘不能分开

键盘能分开的应该只有surface book吧,其他的超极本都是像这样360°折叠的

网友:
以前买了Dell  venue8就一直吃灰

网友:
还是笔记本吧

网友:
没事,什么平板都行,真出几回差后你就会买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