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无法关断问题moc3063+bt136s 求教

楼主(2019-09-19):
如图,采用moc3063+bt136s控制220V的负载,目前负载是大约400欧姆的纯电阻加热片。
发现可控硅一旦导通后,不论是光耦输入高低 可控硅都无法关断。拆掉RC吸收电路后,功能正常。
虽然我的应用场景可以不用这个rc电路(纯阻性负载)。但是想搞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带上rc电路后不能正常关断。

第二个图是moc3063的pdf上的推荐电路,最后一个图示ds上关于rc电路的说明,说的也很模糊 只是说不是必须的,取决于负载和可控硅。但是没说清楚什么情境下怎么用。

网友A:
我怀疑楼主的可控硅T2T1接反了

网友:
楼主上实物图,原理图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楼主的可控硅T2T1接反了

一开始确实是T1T2反了,但是反了的话现象是  无论如何无法关断,即使去掉rc电路也无法关断。   现在已经改过T1T2 正常了,现象变成 带rc无法关断  去掉rc可以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错误的话,你一定是遇到假元件了,这个电路一直正常使用多年,还是工业控制电路,每次测试 ...

元器件的话 moc3063是光宝的,  可控硅是长电的 。  所有元器件来自嘉立创SMT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我傻了,今天带上负载测试 是ok的

不带负载万用表量 确实是220V一直存在,应该是rc漏过来的电,万用表只看电压确实是有电压。但是一带载就没了

网友:
楼主摆乌龙了,rc本来就可以隔直通交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傻了,今天带上负载测试 是ok的

你是个牛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万用表电压档是高阻抗的,你这个rc电路相比而言就成了低阻抗了
我还奇怪这个rc吸收电路时间常数很小啊,交流过零的时间应该是可以避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傻了,今天带上负载测试 是ok的

好好理解RC电路吧,

网友D:
阻性负载RC可以直接去掉,没有用处的。

网友:
你这是乌龙一场啊,不带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个牛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万用表电压档是高阻抗的,你这个rc电路相比而言就成了低阻抗了
我还奇怪 ...

这个电路还可以引申出另外两种测量:一、AC220V,串联2个断路器,再加一个灯泡。断路器都断开,测任何一个断路器两端电压,都是0V左右,测两个断路器外侧两端电压,220V。奇怪,基尔霍夫环路定律都不对了,0+0=220??
二、用电阻档测二极管电阻,反向无穷大,正向几百k,测两个二极管并联,还是几百k,测一百个二极管并联,还是几百k。测俩二极管正向串联,阻值也不是2倍几百k啊,串十个二极管,怎么阻值不是几M,而是无穷大呢???天啊,欧姆定律也不对了

打破了这么多物理学基本定律,我认为我可以拿诺贝尔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没有错误的话,你一定是遇到假元件了,这个电路一直正常使用多年,还是工业控制电路,每次测试 ...

以前测试晶闸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一个测试没问题的触发板,更换晶闸管型号后,触发时导通,灯泡一直在闪。示波器测量,发现只在触发的时候有电流,触发脉冲没了电流就没了。后来想到了维持电流,把负载换成2kW的电炉丝,电流就不是窄脉冲了。
为何开始测试带灯泡也没闪烁呢?因为原型机晶闸管是1600V/50A的,更换的是3400V/2000A的大饼,维持电流变大了……

网友:
R7的值改为330,甚至200,

网友E(2021-02-11):
引用 网友D:
阻性负载RC可以直接去掉,没有用处的。

强干扰环境下,这个RC还是有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强干扰环境下,这个RC还是有用的。

RC是吸收感性负载关断时的尖峰的,防止晶闸管被击穿,干扰没有那么高强度的,不需要考虑。而且现在有性能更好的晶闸管更没必要上RC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C是吸收感性负载关断时的尖峰的,防止晶闸管被击穿,干扰没有那么高强度的,不需要考虑。而且现在有性能 ...

更好性能的麻烦推荐下,有一次很多变频器的场合下,发现有双向晶闸管导通的,加RC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好性能的麻烦推荐下,有一次很多变频器的场合下,发现有双向晶闸管导通的,加RC后正常了 ...

换NXP三象限的可控硅,现在好像是国内资本收购了,改名叫瑞能半导体  https://www.ween-semi.com/cn
国内还有其他家做三象限的,理论上也是ok的,实际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