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模拟电机运行?

楼主(2019-09-20):
测试用的电机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卡住了。想搭个电路什么的模拟电机运行,输入pwm信号,转速信号估计不好模拟。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再用个单片机模拟?转速信号很好弄了,应该可行

网友:
神奇的555+RC,可以满足你大部分需求

网友:
还要+电位器等

网友B:
有电机和编码器输出的测试用板,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机和编码器输出的测试用板,12V供电

测试用板?怎么搜?X宝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个单片机模拟?转速信号很好弄了,应该可行

谢谢提醒,是可以这样做。

网友:
若是要在产线或高端使用,就用那可编成的电子负载即可,将电机启动运行等参数输入到电子负载做模拟,许多电池车都是这样测。
还有许多产线要测那 LED 灯条的 Inverter Driver 也是将 LED 的 Ld 与 Vd 等参数输入到电子负载来做模拟的。

网友:
三相电抗器

网友C:
你这叫HIL硬件在环系统,车厂已经很普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叫HIL硬件在环系统,车厂已经很普遍了

这东西不便宜,上次问下一个基本模块20多万,还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