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纽扣电池供电设备一段时间内的平均电流怎么测量?

楼主(2019-09-20):
    一个纽扣电池的供电设备,需要评估设备的平均耗电电流,以便评估电池的使用寿命,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测试一段时间内的平均电流的?什么设备有这种功能?
    因为设备是间隔1S启动无线数据发送的,发送结束后继续进入待机,所以电流是突变的,最大电流30mA左右,最小的只有10UA左右,要评估平均电流才能评估电池的使用寿命。普通的万用表没有看到这种平均电流的功能?不知什么型号的台表会有这种功能?或者有没其他的测量方案?

网友A:
两种方式:
1.在地线上加取样电阻,用示波器采样波形,自己计算;
2.电路电源输入加大电容(超级电容),直接测平均电流(最后要去除超级电容漏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式:
1.在地线上加取样电阻,用示波器采样波形,自己计算;
2.电路电源输入加大电容(超级电容),直 ...

30mA和10uA,差3000倍,示波器的动态范围不够。
倒是可以用6位半表来采样。

网友:
10uA不算小电流,6位半搞得定。

网友:
1,电池串个电阻,测量出30MA时长,算;
2,一个电池,挂多个设备,实际测量工作时长。

网友:
用一秒来计算?这目前就算是电子负载将 ADC 内的滤波设到最慢也无法满足,但是加上软件做滤波到是肯定可以精准采样的。

网友:
一般电子负载的精度和分辨率不够,有的带电量累积功能;

六位半的表精度够有的还有自动量程,但带电量的少还贵

网友:
用二楼的方法,示波器动态范围不够,就分两段呗。用两种阻值的电阻,小电阻测30mA,大电阻测10μA。

网友C:
6.5的标直接测,30ma/10ua还好。AG的上位机能直接统计出平均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5的标直接测,30ma/10ua还好。AG的上位机能直接统计出平均电流。

6.5的表内阻太大了。低电压的时候用不了

网友:
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是使用电容,
周期性地给电容充电后断开,测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6.5的表内阻太大了。低电压的时候用不了

试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mA和10uA,差3000倍,示波器的动态范围不够。
倒是可以用6位半表来采样。 ...

不需要知道具体幅值,只需要知道时间分配即可。

网友E:
很简单,找一个100mAH的锂电池充满到100mAH,然后接上设备放完电,看看用了多少小时(t),平均电流就等于100mA/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找一个100mAH的锂电池充满到100mAH,然后接上设备放完电,看看用了多少小时(t),平均电流就等于100 ...

这是个办法,之前看是德科技的一个广告,说测量uA级电流时传统的方法都不准,好像会改变电路整体阻抗什么的,导致结果和实际相去甚远,楼主可以参考这个文章https://www.mr-wu.cn/2016-keysig ... hi-jie-jue-fang-an/

网友:
直接让它连续正常工作24小时,看测试前后电压,算出使用时间。

网友:
X-NUCLEO-LPM01A 600元左右,测量10uA到50mA,

网友:
我用这个比较坑的地方是串口很难连上,不知道是不是波特率太高的原因

网友:
6.5位万用表直接测试

网友:
上个N6705,采样间隔5us,牛逼得一塌糊涂。越来越感觉34465A有点搓了,采样200us。

网友:
6位半表有没有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