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f4最小系统,批量部分死机

楼主(2019-09-20):
现在是只焊接了芯片和调试座,在线烧写程序,部分死机,通过仿真反复调试,发现关掉中断,死机的就没问题。头大,不是一块两块,芯片也是从嘉立创买的。

网友A:
程序问题  鉴定完毕

网友:
是不是元件啥的,贴错,有问题。

死机的,主要看看电源部分。

网友:
我刚好在使用此芯片,是芯片问题还是库问题?

楼主:
关键有正常运行的,稍等,我改下上传个简化版工程文件

网友:
仿真查找死在哪里,再往前查找是哪里调用出问题的。

网友:
多少批量,有问题的有多少?
stm32f030f4用过几百片没发现死机问题
到是发现过esd损坏io口,导致芯片工作电流增大。

楼主:
100吧,有问题的大约4/5,我现在只焊接最小系统

网友:
滤波电容一个都不加啊?还有复位电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吧,有问题的大约4/5,我现在只焊接最小系统

退耦电容呢?

网友B:
这叫最小系统啊?就焊了个芯片。说不定你把东西都焊接好,就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最小系统啊?就焊了个芯片。说不定你把东西都焊接好,就都正常了。

嘿嘿,折腾死了,我把所有电容都去掉了,开始都怀疑电容买的假的。各种猜测都有过

网友:
就1个mcu,一根调试线,

看到了最小,没看到系统

网友C:
外部中断输入引脚,没有上下拉电阻,会由于空间辐射产生频繁随机中断。或者 你用手摸单片机也会进去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中断输入引脚,没有上下拉电阻,会由于空间辐射产生频繁随机中断。或者 你用手摸单片机也会进去中断。 ...

兄弟,你看我楼主写的,是加上中断死机不加中断,跑死循环没问题的

网友:
死机基本是程序问题,我这个芯片我出货好几K了,没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普通环境就算不加退藕电容也没事,但复位电容得有。

网友:
嘉立创不卖芯片

网友:
每年这个芯片用量至少10K,,没出现过问题..把最小系统电路补全吧

网友D:
死机还是进中断死循环?
看你描述感觉是进了中断死循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机还是进中断死循环?
看你描述感觉是进了中断死循环而已

的确,只要我把串口和定时器的中断,关掉,跑到就没问题,只要打开,就跳入一个汇编界面,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  鉴定完毕

我兄,我上面有个压缩文件,能帮我测试下吗,我以前也用过这个芯片,也没出问题,这次我实在是无语了

网友E:
1.硬件:电源电容要加,复位是路要加电容。
2.这个IC我几年的用量在400K以上,没什么不良。主要查下自已的软件。
“的确,只要我把串口和定时器的中断,关掉,跑到就没问题,只要打开,就跳入一个汇编界面,死循环”这种情况有时是工程出问题或是软件错误码。我的作法是找一个本IC的范例或可用的工程模板,再加入自已的程序。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开了中断没有中断服务?

网友:
某宝买了百多个同样的芯片,没发现过死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硬件:电源电容要加,复位是路要加电容。
2.这个IC我几年的用量在400K以上,没什么不良。主要查下自已的 ...

我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风是运行正常的。

网友:
开串口中断,没有外围器件,引脚悬空的情况下肯定是乱进中断,焊上串口芯片就好了,定时器中断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开发工具,如果是mdk5升级一下芯片库试试
我刚遇到过mdk5下旧stm32h743开发板正常、新stm32h743开发板进错误中断,升级芯片支持库问题解决

网友:
芯片没问题

网友F:
你中断函数里都干啥了?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中断函数里都干啥了?贴出来看看

我兄,在上面有个压缩文件,是我的工程文件。iar7.0

网友:
是不是你的断点打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兄,在上面有个压缩文件,是我的工程文件。iar7.0

中断函数里只做标志位置位,所有对其他外设操作都要到外部做

网友:
中断里面有清相关中断标志吗? 没有清的话,中无法退出中断的吧,是会反复进中断的吧。
引脚悬空输入,很容易误触发的吧?

写一个简单的闪灯测试程序吧。 比如每进一次某中断,某IO口输出翻转一次。  然后示波器总结一下,进入中断的频率,为什么会进中断?

网友:
上拉电阻问题,应该引脚悬空了,不停的触发中断。我的串口rxd不管有没有外部上拉,都配置内部上拉电阻,就算虚焊也不会掉入中断循环

网友:
一个芯片就是最小系统???这能稳定运行?

网友:
这种情况不用怀疑芯片,应该从电路或者程序找问题

网友:
开了中断后死机,估计是在中断里面没有退出来,一直还在中断里的某个进程里运行着,这样看上去就是死机.

网友:
某些引脚在不停触发中断,如果程序处理不了,可以考虑把不用的引脚直接强上拉。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就一个光mcu也能跑起来,,这个最小系统到最小到新高度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的确,只要我把串口和定时器的中断,关掉,跑到就没问题,只要打开,就跳入一个汇编界面,死循环 ...

这明显是进了中断,而你没有处理中断

楼主:
综上,我程序已经给出了,看见也有人下载了,但是没有给出答案

楼主:
要不,我搞个悬赏吧,300元红包,可以吗,我给你发我的板子,就是上面拍照的那个,下载线也给,我付运费,给我解决了,我就付款

网友H:
。。。一看就是用AD画的,还没设置 rule里面的plane,对地孔都是十字的

网友I:
绝对程序问题   用了几十K了  从未遇到过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看就是用AD画的,还没设置 rule里面的plane,对地孔都是十字的

m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对程序问题   用了几十K了  从未遇到过死机

有意向帮我解决问题吗

网友:
呵呵 呵呵……
不是灌水 上面那几个字  就是我现在想说的……

网友:
楼主至少要焊上稳压电容的,不然系统肯定不稳定的

网友:
如果怀疑是芯片问题,能否将正常和异常的芯片交换一下看是否都正常了呢

网友J:
楼主开个价吧,自然有人帮你解决。。。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STM32F070的复位脚必须接电源才能正常工作的,是部分芯片这样,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明显是进了中断,而你没有处理中断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串口中断有做处理,串口可以正常接收和发送,但是把是RXD脚悬空,跑一天就会有部分单片机死机,rxd接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提个猜测,看看复位电路的阻容对不对。

网友:
以前产品批量遇到过类似问题,原因是滤波电容虚焊造成的。

网友K:
大家都在说电容补齐,楼主有尝试补齐吗? 我也遇到过必须加电容才正常工作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家都在说电容补齐,楼主有尝试补齐吗? 我也遇到过必须加电容才正常工作的情况。

我兄,必须的啊,该想到的我差不多都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开个价吧,自然有人帮你解决。。。

我开价了啊

网友:
建议假货宝上买块这个片的最小系统板,然后用你的工程文件试试。如果依然故障,那就是你代码问题。否则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楼主快递给我,我帮你搞定。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兄,必须的啊,该想到的我差不多都试试了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这里改成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上面一行改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1_RX;
        GPIO ...

这个不会引起死机的,不用试了
我前段时间正好碰到过这个,,我有一个版本电路上我忘记加上拉了,管脚配置的也无上拉,死活通信不上.设置内部上拉就可以了..或电路上做上拉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吧,有问题的大约4/5,我现在只焊接最小系统

给你个建议,网上买个最小系统的板子,试试你的程序,我感觉板子画的也怪怪的。

楼主:
回楼上所有老兄,有一位老兄帮我解决,我让他试试,是这样,这个芯片我是第三次使用了,前两次没问题。但是我也懒的找以前的板子了,这次太奇怪了,我就是把stm32f031k6,030c8,改成现在的030f4,问题就来了,其他都没改。玩芯片,终于被芯片玩了一把,话说,我已经买了一块板子了,板子还在路上,但是感觉问题也解决不了,我还是让第三方试试。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M:
并一个电解电容看看吧,以前玩stm8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直怀疑是程序问题折腾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并一个电解电容看看吧,以前玩stm8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直怀疑是程序问题折腾了好久。 ...

感谢,可以试试。如果可以,那么问题来了,其他型号的咋没事,都是f0系列

网友:
如果你电路设计没什么问题,那程序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2019-12-12):
本着一定要解决问题的劲头,我有一个小活,我还是用这个芯片设计的,这次我发现问题还是和上次一样,我开始找原因,代码,硬件,电源,花费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了,我在省电路板空间时,把boot0去掉了,但是没有接地。问题就在这里,如果boot0没有下拉接地,我仿真下载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断死机,如果不仿真,单是下载,是可以运行的。最近半年,天天想着搞那些liunx驱动啥的,我都忘记了,小系统耍起来,给你个脸色,也是很简单的,浪费精力,金钱,5万进去了。
这个小事与大家共勉,一个人做项目有可能很难的都完成了,可是往往没有伙伴互相照顾,有些小事可能把你折腾半死,我晓得早晚有这么一天,这个是做技术的宿命

网友:
楼主,在职场上,不会有人和你互相照顾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本着一定要解决问题的劲头,我有一个小活,我还是用这个芯片设计的,这次我发现问题还是和上次一样,我开始 ...

单片机板也5w 大项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单片机板也5w 大项目了

老兄,我自己的活,没看明白吗,时间,精力,还有市场没有打开,差点没郁闷死我

网友:
看看STM官方参考电路,boot0 需要一个10K电阻到地,不建议直接接地。
boot0 悬空更是 会频繁死机,悬空状态很容易受外部干扰,一旦有干扰进入boot0,单片机必定死机。

网友:
芯片批量出问题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