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曲面屏好用吗

楼主(2019-09-20):
最近要换显示器,平面屏幕和曲面屏幕不好选择,大小预计32寸
有没有用过的,说下使用体验
另外有没有推荐的屏幕,我是用于修图,要求色域要宽,色差小

网友:
外观看起来好看,用起来却很别扭,各种不习惯

网友:
看起来很别扭,我同事买了一个,用了一天退货了。看惯平面的,感觉画面是变型的

网友A:
3x曲屏经验告诉你,选平的,色彩靓。。。。。

玩游戏那些,曲屏的确爽,环抱式视野体验

网友:
我用着挺好用的,用了三年了,买个超大的才爽。

网友:
你不是要买5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x曲屏经验告诉你,选平的,色彩靓。。。。。

玩游戏那些,曲屏的确爽,环抱式视野体验 ...

你是多少寸的曲面?
我的43寸平面,看角落很费劲很伤眼,一直想整个大曲面的.

网友:
这么大,是不是二郎神才看得过来?手动滑稽

网友:
调多窗口程序的话,超宽屏是不错的选择,不一定要曲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多少寸的曲面?
我的43寸平面,看角落很费劲很伤眼,一直想整个大曲面的. ...

3个27寸,1米宽度桌子

网友:
大重要,曲屏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27寸,1米宽度桌子

成功断了我曲面屏的念想.
1米宽的桌子,羡慕啊.

网友:
我65寸三星曲屏电视,感觉比平面的看舒服

网友C:
一台电脑 二个曲面显示器 一个34寸一个49寸  自从用了二个曲面显示器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颈椎灵活不痛了    脑袋也灵活了   还有个小秘密告诉你   看那片更有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电脑 二个曲面显示器 一个34寸一个49寸  自从用了二个曲面显示器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颈椎灵活不痛 ...

分辨率: 5120x1440? 垂直分辨率太低了,写代码不爽,

网友:
修图?给楼主推荐EIZO 显示器。
不要扯什么高大上的参数,用过后就知道真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个27寸,1米宽度桌子

1米宽桌子放不下3个27寸吧,难道你都竖着拼屏的?给拍个照片欣赏一下

网友:
用不习惯曲面屏+1,刚到公司时候配的曲面屏,各种不习惯换了平面的

网友:
不玩游戏选平面的吧。配合那种移动屏幕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电脑 二个曲面显示器 一个34寸一个49寸  自从用了二个曲面显示器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颈椎灵活不痛 ...

这是买的显示器还是电视,有钱真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米宽桌子放不下3个27寸吧,难道你都竖着拼屏的?给拍个照片欣赏一下

长2米,宽1米啊

大概长这样,三门课程同步学~~

玩游戏是这样,环抱式视野,更有临场感些~~

镜头不够广,拍不出效果,大概的就是正视中间前方,三个屏的视野,刚好覆盖双眼视野的最左边和最右边,所以玩着游戏带感些~~~

网友:
前些时间换了个23吋曲面的,用起来还不错,反光比平面的小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长2米,宽1米啊

大概长这样,三门课程同步学~~

羡慕,桌子这么有层次感,一看就是干活的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羡慕,桌子这么有层次感,一看就是干活的电工。

说来惭愧,你看到的是在家里的,基本就是个摆设罢了,都在吃灰没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2米,宽1米啊

大概长这样,三门课程同步学~~

终于看到跟我一样乱的桌面了.  我收拾了好几次,每次都收拾不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长2米,宽1米啊

大概长这样,三门课程同步学~~

3个屏很酷!桌面够乱符合电工特色 ,屏是多大分辨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个屏很酷!桌面够乱符合电工特色 ,屏是多大分辨率的?

因为要兼顾玩游戏,所以首选还是选1080P

当初3个23寸1080P屏,因为换了1米宽桌子,看着字太小,所以才换27寸的

网友:
我还是喜欢方方正正的戴尔19寸!

网友:
看桌面就是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