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能每个板子打印流水号条形码?大家觉着有用吗?

楼主(2019-09-20):
我们期待硬件所有板子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做不到。所以板子上需要有一个流水号。

我一般是通过打印条形码,每个都不同,然后再贴上去的,但是这样挺花时间的。例如201909200001,201909200002,201909200003

首先大家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需求,大家是怎么弄得。

其次JLC是否能通过程序改变PCB的丝印,给每块PCB板加上一个类似的“流水条形码”,甚至二维码。

作为个性化收费项目。

网友:
这个要求严重不合理。
可以用激光自己打码。

网友:
应该是打印条码贴上去合理点,包括富士康这些大厂都是这么干的。条码机标签剥离器,贴标机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但是找JLC肯定不合适,也不会做。
个性化丝印条码至少一个板要单独收1-2元钱

网友:
PCB板上SN只有生产时才有意义,那就是批量时候做的事了,样板上没用。生产时贴标就行了。

网友:
自己搞呗  当然若是PCB的厂商支持  非常好

网友:
激光烧一下,几秒完事了,还是永久性的记号。上板和收板可能反而是最耗时了。

网友:
用网板的不可能,喷字符的可以实现

网友:
在   白色丝印  块上  激光烧,才是自动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