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窗器,买哪种好?

楼主(2019-09-20):
客厅放着2台电脑,用的时候,经常开窗透气和通风,但是经常忘记关闭窗户,有几次下雨,被刮坏2个主板了
某宝搜了下,好像有自动关窗器了,这些东西质量可靠么
这里是否有人用过自动关窗器呢?

网友A:
深有同感啊,家里的窗户也有时会忘关,如果有个自动提醒就好了,不能再想,再想就想到智能家居上面了

网友:
按个纱窗估计就好了。

网友B:
有木有想过给电脑配把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想过给电脑配把伞

影响散热,占空间,不美观

网友:
看了目前淘宝上的价格,感觉还不如买新风机。。。

网友C:
准备在淘宝上买个电动推拉杆,自己弄一个用用

网友:
真有这样的产品吗??自动关窗..通过什么来检测,风,还是雨水

我有个客户就是做这种客户的,他用的是风杯来测试风速的变化,刮风了,就关窗户..我说那你不如用个机械开关算了,风大了,就导通,关门

网友D:
可以参考大众的车窗下雨关窗,有专门的传感器

网友:
远程关窗就好了,下雨后远程关闭,不用自动

网友:
你需要新风!

网友E:
某宝上的自动关窗器,不知道保护 功能如何,比如防堵转的功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在淘宝上买个电动推拉杆,自己弄一个用用

你不怕把窗户推到楼下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的自动关窗器,不知道保护 功能如何,比如防堵转的功能有吗?

防堵转什么意思?

楼主:
新风没直接开窗好的

网友:
有雨水传感器的,能检测到下雨

网友F:
还不如改个倒悬,雨水不容易进来,我把家里的窗都改了,下雨不怕,风大点还能自己能给吹关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改个倒悬,雨水不容易进来,我把家里的窗都改了,下雨不怕,风大点还能自己能给吹关上了 ...

倒悬通风不好吧
一般铝合金都是平推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倒悬通风不好吧
一般铝合金都是平推的吧

可平推可倒悬的。人在家想通风就平推。出门时和睡觉时倒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平推可倒悬的。人在家想通风就平推。出门时和睡觉时倒悬

你这是铝合金窗户么,发图片看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防堵转什么意思?

自动关窗器里面有电机,万一阻力过大,电机停转,电流急剧增大,有没有防范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大众的车窗下雨关窗,有专门的传感器

改动铝合金太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有同感啊,家里的窗户也有时会忘关,如果有个自动提醒就好了,不能再想,再想就想到智能家居上面了 ...

你也电脑让雨水浇坏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电脑让雨水浇坏了么

嗯 笔记本被淋过一次,后来自己换了块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笔记本被淋过一次,后来自己换了块主板

我被淋坏了2个电脑
你准备怎么搞关窗器呢

网友:
新风治本

网友G:
把平开窗改成上悬窗就可,上悬窗防雨透气。

楼主:
没窗户开着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平开窗改成上悬窗就可,上悬窗防雨透气。

上悬窗透气效果还是不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被淋坏了2个电脑
你准备怎么搞关窗器呢

我准备等你搞好,抄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等你搞好,抄你的

如果自己设计机械结构,是否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关窗器里面有电机,万一阻力过大,电机停转,电流急剧增大,有没有防范措施 ...

有过流保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设计机械结构,是否太麻烦

自己搞机械结构,肯定麻烦啦,要不你干脆搞一套产品出来得了。
我先预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