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上使用libusb必须安装或替代驱动程序,限制很大啊

楼主(2019-09-20):
比如altera usb blaster,要想使用肯定首先要安装altera自己的驱动程序,那如果想用libusb控制它,就必须 Zadig把它的驱动替换成winusb或libusb-win32,那岂不是quartus就没法识别usb blaster了,,
只能二选一,要么使用libusb,要么使用quartus,,这样感觉libusb控制有驱动的非hid设备就很鸡肋了,,没啥意义

而在Linux下,,看了下PyFtdi文档中关于安装libusb的章节,,没有说需要替换驱动程序,,所以折腾有驱动的USB设备,还是Linux更方便啊

网友A:
没有驱动的可以用LIBUSB作为驱动,本身有驱动的可以插入安装一层过滤驱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驱动的可以用LIBUSB作为驱动,本身有驱动的可以插入安装一层过滤驱动控制 ...

Zadig不支持安装过滤驱动吧,没看到有支持的选项

以前看到过libusb-win32里面的inf-wizard.exe可以安装过滤驱动,,不过libusb-win32是libusb 0.1,已经不推荐使用了,,还有没有在开发也不知道

网友B(2019-12-10):
引用 楼主:
Zadig不支持安装过滤驱动吧,没看到有支持的选项

以前看到过libusb-win32里面的inf-wizard.exe可以安装 ...

libusb在全新开发中使用方便简单,但是确实不适合老的和新的兼容,如果要用只能折腾了,大数据还是看看WINUSB比较好,看楼主最近一直在研究USB和仿真器,多交流!

网友C:
Linux 下不是不需要替換驅動,而是根本不需要驅動。
十幾年前,我照着 圈圈教你玩 USB 那本書,看到驅動部分,我就下決心換到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 下不是不需要替換驅動,而是根本不需要驅動。
十幾年前,我照着 圈圈教你玩 USB 那本書,看到驅動部 ...

USB驱动这块确实Linux更简单,,因为它很早就有libusb这种通用usb驱动库了,,而Windows类似的技术WinUSB出现较晚,,所以很多USB驱动都没有使用WinUSB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usb在全新开发中使用方便简单,但是确实不适合老的和新的兼容,如果要用只能折腾了,大数据还是看看WI ...

同看好WinUSB,,希望这种通用USB技术早日普及,,这样应用层操作USB设备更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看好WinUSB,,希望这种通用USB技术早日普及,,这样应用层操作USB设备更简单 ...

确实  winusb出的太晚    远程usb至今都没有标准

网友(2020-11-23):
必须 Zadig把它的驱动替换成winusb或libusb-win32,,,只能用 0.1 老版本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