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4在isp更新程序时如何给外置看门狗喂狗?

楼主(2019-09-20):
在isp时,没有执行自己写的程序,无法喂狗。时间一到就复位,复位后isp就失败了。

网友A:
isp使用的串口?能否使用DTR等线进行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使用的串口?能否使用DTR等线进行控制呢?

打算用TTL。USB转TTL直接插上去。想在电脑端TXD线来喂狗

网友:
如果串口只作ISP用,而且电路上单片机喂狗不会影响TXD信号,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B:
HOTPOWER有一个经典电路,ISP下载喂狗。可以在网上找找。以前在3*7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TPOWER有一个经典电路,ISP下载喂狗。可以在网上找找。以前在3*7IC.

没找到,你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你上传一下,谢谢

https://www.eefocus.com/HotPower/blog?p=17

找不到了,年头太长了。
你看看HOTPOWER的文章,看有没有帮助 ?

网友B:
玩LPC1个月了,关于ISP与硬狗的共存,不错的方法,共享一下:
前提:
硬狗周期>=1.6S,如MAX706.
用两个1N4148将喂狗线和TXD0接成"或逻辑"低有效的复位.
这样在P0.14拉低的条件下,上电复位LPC会进入ISP,由于ISP程序不会喂狗,所以会重复复位过程.
  此时,用ISP软件发送连接命令,ISP程序会从TXD0回应,于是,狗不会打断这一个ISP命令.
执行完一个ISP命令后,硬狗又会复位,只要撤除P0.14的拉低,就可执行用户程序了.
执行完一个ISP命令后,如果又执行其他命令,由于ISP上位机软件不会重新连接,而LPC已复位,最好关闭ISP上位软件再来.
....
此法好处是:
  1,线路简单.
  2,ISP不需讨厌的按键动作.
  3,不占RTS\DTR等线.
  4,硬狗与正常工作时状态相同,不需动任何"手术",不会带来硬狗失效的后遗症.
  5,如果你的程序TXD0定时发送数据<1.6S,你甚至可以省1条喂狗线.
  6,不怕ISP误入。

网友:
http://www.dzsc.com/dzbbs/20060813/2007651920550835.html

网友B:
https://www.eefocus.com/HotPower ... 9f.html?/gov-173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LPC1个月了,关于ISP与硬狗的共存,不错的方法,共享一下:
前提:
硬狗周期>=1.6S,如MAX706.

好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efocus.com/HotPower/blog/12-09/285348_b059f.html?/gov-17311/

不过有个问题,如果上电后进入了ISP程序后,PC端还没有按下载按钮时,过了1.6秒又复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有个问题,如果上电后进入了ISP程序后,PC端还没有按下载按钮时,过了1.6秒又复位了 ...

那只能自己写上位机了。

网友A:
操作步骤 先按下下载按钮,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步骤 先按下下载按钮,再上电

不知道会不会超时没有回应宣布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超时没有回应宣布失败

同步会有一定时间的吧,超时失败就重新开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会有一定时间的吧,超时失败就重新开始啊

嗯,要手快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