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一下热度,发一个自己整理的CRC说明及C语言实现

楼主(2019-09-20):
最近这个版块CRC的帖子很多,我也来凑个热闹,从代码实现的角度来介绍一下CRC
这里会先介绍CRC的基本运算(1楼、2楼),以及反向计算输入值(3楼),介绍如何反向计算多项式(4楼),CRC计算应用举例(5楼)。
本文提到的所有代码都在这里

CRC其实很简单,以DS18B20的CRC8为例,下面这个图就是CRC计算的全部内容

这个图告诉我们,要计算CRC8,把原来的CRC寄存器中值进行右移,最低位与新来的bit做异或,把这个结果与CRC寄存器中对应的位进行异或,CRC寄存器中就是这一bit的计算结果,要计算多位数据的CRC,那就继续往里移数据。

翻译成代码就是这样的
static int bits = 8;
static uint32_t poly = 0x8c;

uint32_t crc_1bit(uint32_t init, uint32_t input) {
  uint32_t xbit = (init ^ input) & 1;
  init >>= 1;
  if (xbit) {
    init ^= poly;
  }
  return init & ((1ull << bits) - 1);
}

0x8c = 0b10001100, 多项式正好与上图中寄存器的需要异或的位一一对应。

上面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一个结果,说明CRC计算除了多项式之外,还需要CRC初始值init,和输入值input这两个参数。

至此CRC计算的全部内容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用不同的多项式,不同的位长度来计算的问题了。
如果我说这就是我整理的CRC,估计你们肯定看了想打人。

其实这个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才是干货。
根据上面计算1bit CRC值的函数,可以封装出计算多位的CRC函数,如下:
uint32_t crc_nbit(uint32_t init, uint32_t input, int n) {
  for (int i = 0; i < n; i++) {
    init = crc_1bit(init, input);
    input >>= 1;
  }
  return init;
}

uint32_t crc_1byte(uint32_t init, uint8_t input) {
  for (int i = 0;  i < 8; i++) {
    init = crc_1bit(init, input);
    input >>= 1;
  }
  return init;
}

有了上面两个函数,可以计算多个位或是一个字节的CRC值了。
估计你们会觉得这玩意会写代码的都知道这么写,不过还没完,我还有干货
计算n位数据CRC值的函数,其中n为CRC位数,如下:
uint32_t crc(uint32_t init, uint32_t input)
{
  for (int i = 0; i < bits; i++) {
    init = crc_1bit(init, input);
    input >>= 1;
  }
  return init;
}

计算一串数据CRC值的函数,如下:
uint32_t crc_data(uint32_t init, const void* data, int len)
{
  const uint8_t* input = (const uint8_t*)data;
  for (int i = 0; i < len; i++) {
    init = crc_1byte(init, input[i]);
  }
  return init;
}

其实这一楼没啥干货,都是些基本操作。

楼主:
前面写了几个CRC计算的基本函数,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不值得开一贴来描述。这里还是厚着脸皮再写一点关于计算优化的。
第一个计算1bit数据CRC值的函数,其实站在代码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根据输入bit和原来CRC值的最低位来决定要不要异或多项式。所以计算1 bit的代码还可以写成下面这样
crc_1bit(init, input) = crc_1bit(0, init ^ input ) ^ (init >> 1)
因为输入数据只关心最低位,可以先异或后再输入进去。初始值无论如果都会右移一位,可以在外面右移后再与结果异或。
这样写看起来更麻烦了,但是有个好处,crc_1bit函数只与一个参数有关了。
其实不光是1bit能这样计算,n bit也可以这样计算
crc_nbit(init, input, n) = crc_nbit(0, init ^ input, n) ^ (init >> n)

crc_1byte(init, input) = crc_1byte(0, init ^ input) ^ (init >> 8)
这样可以把crc_1byte函数简化成只有一个参数的,进而将计算转换成查表方式,加快速度。代码如下:

uint32_t crc_fast_1byte(uint8_t input) {
  static uint32_t table[256];
  static uint32_t table_poly = 0;
  if (table_poly != poly) {
    table_poly = poly;
    for (int i = 0; i < 256; i++) {
      table[i] = crc_1byte(0, i);
    }
  }
  return table_poly == poly ? table[input & 0xff] : crc_1byte(0, input);
}

uint32_t crc_fast(uint32_t init, const void* data, int len)
{
  const uint8_t* input = (const uint8_t*)data;
  for (int i = 0; i < len; i++) {
    init = crc_fast_1byte(input[i]^ init) ^ (init >>8);
  }
  return init;
}

前面有一个计算n位CRC值函数,这个函数由于计算的位数与CRC位数相同,init>>n之后为0,还可以写成这样:
result = crc(init, input) = crc(0, init ^ input)

至此CRC的基本计算就完成了,接下来介绍如何根据CRC结果计算输入数据。

楼主:
如果我们只知道CRC结果,能不能反过来计算出输入数据呢?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先做一个反向计算一位输入数据的函数
通过观察crc_1bit函数,我们会发现,要想知道输入的数据,其实只要看CRC结果的最高位就行了
如果结果最高为1,必然做过次异或操作,输入bit与初始CRC值异或后为1,即输入bit与初始CRC值最低位不同
如果结果最高为0,没有做过次异或操作,输入bit与初始CRC值异或后为0,即输入bit与初始CRC值最低位相同
有了这个信息,反向计算一位的函数很容易实现
uint32_t crc_rev_1bit_input(uint32_t init, uint32_t result)
{
  uint32_t mask = 1ul << (bits - 1);
  if (result & mask) {
    return (init ^ 1) & 1;
  }
  return init & 1;
}

然后再做一个根据输入数据,反向计算初始CRC值的函数
再观察crc_1bit函数,还是看CRC结果的最高位,如果为1,做了过异或操作,如果不为1,没有做异或操作。
与反向计算1bit不同的是,这里除了要关心最低位是否与输入值相同,还需要将结果左移后再异或上多项式,代码如下:
uint32_t crc_rev_1bit_init(uint32_t input, uint32_t result)
{
  uint32_t init;
  uint32_t mask = 1ul << (bits - 1);
  if (result & mask) {
    init = (result ^ poly) << 1;
    init |= (input ^ 1) & 1;
  }
  else {
    init = result << 1;
    init |= (input ^ 0) & 1;
  }
  return init & ((1ull << bits) - 1);
}

有了这两个函数做基础,就可以反向计算任意位的CRC值了
反向计算输入值的逻辑稍微有一点绕,先计算出每一位CRC值的计算方式
然后再根据这个计算方式,把真实的初始值代入进去计算,根据每一步的结果调整输入数据,最后得到真实的输入数据,代码如下:
uint32_t crc_rev(uint32_t init, uint32_t result)
{
  uint32_t calc_map = 0;
  for (int i = 0; i < bits; i++) {
    calc_map <<= 1;
    calc_map |= crc_rev_1bit_input(0, result);
    result = crc_rev_1bit_init(calc_map, result);
  }
  uint32_t r = 0;
  for (int i = 0; i < bits; i++) {
    uint32_t xbit = (calc_map ^ init) & 1;
    init = crc_1bit(init, xbit);
    r <<= 1;
    r |= xbit;
    calc_map >>= 1;
  }
  return rev_bits(r, bits);
}

代码中calc_map含义是,当前这一位的CRC必须按照这样方式来计算:0不异或,1异或。有了计算方式后,再把初始值代入进去,得到每一位输入值。

input = crc_rev(init, result)
前面我们提到
result = crc(init, input) = crc(0, init ^ input)
所以
init_xor_input = crc_rev(0, result)
input = init_xor_input ^ init = crc_rev(0, result) ^ init
init = init_xor_input ^ input = crc_rev(0, result) ^ input

有了crc和crc_rev这两个函数,可以根据init, input, result这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两个,求出第三个,这就是CRC反向计算。

楼主:
既然输入结果可以反向计算得到,如果初始值init,输入值input以及结果result都有了,能不能计算出CRC多项式呢?
答案是可以,不过CRC多项式的计算方法需要用到CRC计算的数学原理,不能单靠代码实现来反推出多项式计算公式。
CRC计算用数学的话说叫做求余数
比如求8位CRC,8位CRC的多项式是9位的,代码实现一般忽略掉最高位的1。然后在待校验数据的后面补充8个0,然后用这个补了0数据除以多项式,余数就是CRC结果。
而CRC的初始值可以看作是上次计算的余数,加到当前数据上一起进行计算就行了。
result = crc(init, input) 写成数学公式就是
result = ( (input + init ) << n ) % poly
在GF(2)这个域中,加减都是不进位的异或计算,这也是为什么前面 result = crc(init, input) 也可以写成 crc(0, init ^ input)

前面这个公式中result, input, init都是已知,要求poly,相当于已知一个被除数 x,其余数是r,求除数p。
其中 x = ( (input + init ) << n ),r = result, p = poly
先不管CRC的特殊计算,放在普通数学计算中,这个其实也比较麻烦。
相当于 x % p = r,已知x,r求p。
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x - r可以被p整除,如果将x-r进行因式分解,那么p一定是某些分解出来因子的乘积。
由于CRC多项式一定是奇数,所以只用考虑分解来出的奇数因子,将这些因子乘起来,如果结果位数与多项式位数相同,那么它就可能是多项式的一个解。
求多项式的算法就是这样的:
先计算出x,即 ((init + input) << n) + result,在GF(2)中加减都是异或操作,x = ((init ^ input) << n) ^ result
然后将x进行因式分解,只要奇数因子,不要2和1。
将这些因子乘起来,满足多项式位数的就是最终结果。
主要代码如下,完整代码在1楼的附件中:

int crc_rev_poly(uint32_t init, uint32_t input, uint32_t result, uint32_t* poly_buffer, int poly_buffer_len)
{
  if (bits > 16)return 0;
  uint32_t data = (rev_bits(init ^ input, bits) << bits) | rev_bits(result, bits);

  uint32_t factor[FACTOR_MAX_CNT];
  int count = get_odd_factor(data, factor, FACTOR_MAX_CNT);

  if (count > FACTOR_MAX_CNT || count < 1) {
    printf("Factor overflow or underflow, %d\n", count);
    count = FACTOR_MAX_CNT;
    return 0;
  }

  count = guess_result(factor, count, poly_buffer, poly_buffer_len);
  for (int i = 0; i < count; i++) {
    poly_buffer[i] = rev_bits(poly_buffer[i], bits) & ((1ul << bits) - 1);
  }
  return count;
}

其中比较复杂是的因式分解,需要先计算出GF(2)上的素数,再用这些素数去分解x
这样计算出的结果可能会有多个,一般多取几组数据就可以确定最终结果
之前的CRC计算都是右移方式计算,这里为了方便进行因式分解,采用了左移方式计算,因此数据在输入和输出的时候进行了位反转操作。

楼主:
本文中的CRC计算都是右移计算的,实际上有左移也有右移,这些计算都可以通过右移来实现。完整的CRC计算代码如下:
uint32_t crc_calc(const void* data, int len, uint32_t init, uint32_t xor_out, uint32_t polynomial, int bit_count, uint32_t shift_right)
{
  const uint8_t* pdata = (const uint8_t*)data;
  bits = bit_count;
  poly = rev_bits(polynomial, bit_count);
  init = rev_bits(init, bit_count);
  if (shift_right) {
    init = crc_fast(init, data, len);
  }
  else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init = crc_1byte(init, rev_bits(pdata[i], 8) & 0xfful);
    }
    init = rev_bits(init, bit_count);
  }
  init ^= xor_out;
  init &= (uint32_t)((1ull << bit_count) - 1);
  return init;
}

指定初始值,输出是否需要异或,多项式,位数以及右移计算还是左移计算。
一般多项式的最高位在左边,因此右移计算时需要先将多项式和初始值反向。如果是右移计算,直接调用快速计算函数。
如果是左移计算,按字节反转后再进行计算,并在计算完成后将结果反转。
最后根据需要将输出值进行异或。
此计算方式与网站 https://crccalc.com/ 上的计算结果一致。网站上默认为左移,所以RefIn为true的时候表示反向,是右移。
如果采用标准CRC,能在这里面找到结果。
一些计算标准CRC值的例子
  printf("============== CRC8 results ============\n");
  printf("CRC8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00, 0x00, 0x07, 8, LEFT));
  printf("CRC8/CDMA200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ff, 0x00, 0x9b, 8, LEFT));
  printf("CRC8/DARC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00, 0x00, 0x39, 8, RIGHT));
  printf("CRC8/DVB-S2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00, 0x00, 0xd5, 8, LEFT));
  printf("CRC8/EBU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ff, 0x00, 0x1d, 8, RIGHT));
  printf("CRC8/I-CODE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fd, 0x00, 0x1d, 8, LEFT));
  printf("CRC8/ITU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00, 0x55, 0x07, 8, LEFT));
  printf("CRC8/MAXIM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00, 0x00, 0x31, 8, RIGHT));
  printf("CRC8/ROHC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ff, 0x00, 0x07, 8, RIGHT));
  printf("CRC8/WCDA          = 0x%02X\n", crc_calc(data, len, 0x00, 0x00, 0x9b, 8, RIGHT));

  printf("============== CRC32 results ===========\n");
  printf("CRC-32             = 0x%08X\n", crc_calc(data, len,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04C11DB7, 32, RIGHT));
  printf("CRC-32/BZIP2       = 0x%08X\n", crc_calc(data, len,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04C11DB7, 32, LEFT));
  printf("CRC-32C            = 0x%08X\n", crc_calc(data, len,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1EDC6F41, 32, RIGHT));
  printf("CRC-32D            = 0x%08X\n", crc_calc(data, len, 0xFFFFFFFF, 0xFFFFFFFF, 0xA833982B, 32, RIGHT));
  printf("CRC-32/MPEG-2      = 0x%08X\n", crc_calc(data, len, 0xFFFFFFFF, 0x00000000, 0x04C11DB7, 32, LEFT));
  printf("CRC-32/POSIX       = 0x%08X\n", crc_calc(data, len, 0x00000000, 0xFFFFFFFF, 0x04C11DB7, 32, LEFT));
  printf("CRC-32Q            = 0x%08X\n", crc_calc(data, len,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814141AB, 32, LEFT));
  printf("CRC-32/JAMCRC      = 0x%08X\n", crc_calc(data, len, 0xFFFFFFFF, 0x00000000, 0x04C11DB7, 32, RIGHT));
  printf("CRC-32/XFER        = 0x%08X\n", crc_calc(data, len,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AF, 32, LEFT));

根据CRC结果凑数据
当我们需要得到指定的CRC结果时,可以用反向计算的方式来凑出需要的数据。
具体做法是,先给出CRC计算方式、一串数据和一个结果,指定在数据中插入调整数据的位置,调整数据的长度与CRC位数一致。
先从头开始计算直到调整数据前CRC值,再从后向先前算出经过调整数据之后的CRC值,根据一前一后的CRC值得到调整数据。代码如下:
uint32_t crc_patch(const void* pre_data, int pre_len, const void* post_data, int post_len, uint32_t init, uint32_t result)
{
  uint32_t pre_result = crc_data(init, pre_data, pre_len);
  uint32_t post_result = result;
  int data_len = bits / 8;
  while (post_len >= data_len) {
    uint32_t data = 0;
    memcpy(&data, (char*)post_data + post_len - data_len, data_len);
    post_result = crc_rev(0, post_result) ^ data;
    post_len -= data_len;
  }
  while (post_len > 0) {
    uint32_t data = 0;
    memcpy(&data, (char*)post_data + post_len - 1, 1);
    data = rev_bits(data, 8);
    for (int i = 0; i < 8; i++) {
      post_result = crc_rev_1bit_init(data, post_result);
      data >>= 1;
    }
    post_len--;
  }
  return crc_rev(pre_result, post_result);
}

网友:
写得挺好,已收藏,有大块时间的时候仔细看

网友:
听老师讲课

网友:
感谢分享,再巩固一下

网友:
支持 写的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解释清晰

网友:
这个靠谱

网友:
干,真的是干货,通俗易懂,接地气!

网友:
没想到楼主对CRC研究得这么深入。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解释清晰 ,收藏学习了

网友:
干,真干货,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干货.

网友:
重量级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直在用CRC,也一直没明白实现的原理

网友:
写得挺好,已收藏,学习!!!

网友:
收藏,一直用,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知其然知了所以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12-28):
引用 楼主:
本文中的CRC计算都是右移计算的,实际上有左移也有右移,这些计算都可以通过右移来实现。完整的CRC计算代码 ...

www.hotcrc.com

很不错~~~但是看不清规律(可逆性)

网友:
菜农正准备直播:超级CRC计算器HotCRC之CRC算法演示

CRC算法自动生成演示讲义
1.CRC表格的来龙去脉
以CRC8为例
表格分大表256个字节,小表16个系字节
前者是对数据0x00-0xFF的连续CRC运算的结果
后者分为左移算法为数据0x00-0x0F的连续CRC运算结果。右移算法为数据左移*0x10,即
0x00,0x10,0x20,……,0xE0,0xF0。
双表从CRC16开始,特别适合低位数的MCU运算高位数的CRC。
例如CRC16,本身是16位,但却运行的是8位。
2.CRC表格和算法
www.hotcrc.com对外公开的算法为5种,其中前四种为查表算法,最后为移位算法。
查表算法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移位算法时间换取空间。
查表分为四种组合:
大表-单表,大表-双表。(每表256)
小表-单表,小表-双表。(每表16个)
移位算法就一种:移位

网友:
http://bbs.hotfsp.com/index.php?topic=1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