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兼容的电源适配器会导致Ipad2电容触摸屏输入异常?

楼主(2019-09-20):
一个过UL/CCC的正规电源适配器连接到Ipad2充电时,会导致Ipad2 的触摸屏输入字符不正常,有时会缺字,或错字。但用在其他款Ipad时,不会出现这问题。适配器是2脚交流输入,怀疑漏电流导致电容屏异常。加装了接地线后有改善,但仍然有不良。哪位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过UL/CCC的正规电源适配器
--------------------------------------
你确定你用那个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B:
把Y电容拆了?

网友C:
电源过认证的测试项目只是一部分。测试输出地对大地的共模噪声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UL/CCC的正规电源适配器

你确定你用那个没有偷工减料?    ...

有证书,可以查到。正规大厂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Y电容拆了?

没用,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过认证的测试项目只是一部分。测试输出地对大地的共模噪声有多少?

如何测试?示波器?电源纹波在150mv以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测试?示波器?电源纹波在150mv以下

带水泥电阻,测试输出电压地与大地之间的电压,示波器展开看,大慨类似初级mos vds的开关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水泥电阻,测试输出电压地与大地之间的电压,示波器展开看,大慨类似初级mos vds的开关波形。 ...

好的,试一试。标准一般是多少?假如过高,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接地的问题
安卓上非常常见
手机和平板的充电头全是浮地的
CE、FCC、CCC对是否影响触摸根本没有相关的测试,无法约束
除非厂家专门测试优化,否则就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