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VS2017的编辑环境用于单片机项目开发的最好方式是....

楼主(2019-09-20):
因为iccavr7.22的程序编辑环境性能太差,所以想到用VS2017的程序编辑环境来弥补这个不足.我现在的具体做法是:
    1. 在iccavr7.22的IDE中新建项目,并在项目中添加所需的.c及.h文件.
    2. 打开VS2017的IDE,建立一个空C++项目.为了方便,将VS项目建在iccavr项目目录下.
    3. 在VS2017的C++项目中添加与iccavr项目一样的.c及.h文件(找到iccavr项目目录,并把文件添到VS项目中即可).
    4. 将iccavr7.22的系统头文件目录及iccavr项目目录(.h文件目录)路径添加到VS2017项目的包含目录中去.

       这样,在VS2017中编辑源程序就方便多了.
       但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1.每次必须建VS及iccavr两个项目
                                    2.每次必须开VS及iccavr两个IDE软件
                                    3.每次必须在VS中编辑源程序,又转到iccavr中编译源程序

       有些麻烦.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先进的方式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2019年了,单纯编辑当然是用VSC 也就是visual studio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9年了,单纯编辑当然是用VSC 也就是visual studio code~

因为经常要编C#,已经装了VS2017.你提到的visual studio code与VS2017编辑器是否相似(名字看上去很类似).

网友:
使用gcc,好像可以嵌入到vs里面去。
另外,新版的atmel studio,编辑性能比icc好多了,内置的是eclips编辑器,虽然比不上vs,但是比icc的好得多哈。

网友:
其实使用gcc(winavr)内置的pn,也比icc内置的编辑器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经常要编C#,已经装了VS2017.你提到的visual studio code与VS2017编辑器是否相似(名字看上去很类似). ...

不是,vsc只是一个编辑器,从用途上来说跟notepad++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2019了要用vsc,因为vsc在这两年已经进化的差不多了,基本上纯IT领域里已经没有其他任何编辑器的市场份额能比得过vsc了。

而且这货跟VS相比是羽量级的,乱七八糟的插件少装一点可以秒开(虽然现在VS启动也挺快的)。
反正写代码用VSC就对了。

PS:编辑器本身是编程语言中性的,依靠插件可以获得几乎所有主流语言的支持,包括基本的定义跳转和自动补全等。C/C++的插件也是非常成熟的,可以开箱即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vsc只是一个编辑器,从用途上来说跟notepad++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2019了要用vsc,因为vsc在 ...

多谢!有时间好好了解一下VS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vsc只是一个编辑器,从用途上来说跟notepad++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要强调2019了要用vsc,因为vsc在 ...

qt creater我觉得也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经常要编C#,已经装了VS2017.你提到的visual studio code与VS2017编辑器是否相似(名字看上去很类似). ...

同是微软出的不是同一个东西,甚至连开发语言都不一样。vs code是基于Electron用js和html等网页技术开发的并且是开源的,在github上面就能看到源代码。js能开发出编辑器,想想都觉得牛逼。

楼主:
用过,确实比用vs2017方便。体积小,开启快,关键可少建一个项目,省事不少

网友B:
我以为穿越了,现在还有人用AVR?

网友C:
VSCode 主要是代码编辑、管理(git),而不是IDE。

VS2017甚至VS2010都可以开发嵌入式,装个VisualGD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visualgd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穿越了,现在还有人用AVR?

而且是还有很大一部人在用

网友:
自己写makefile调用编译器和连接器等,vs里调用nmake解释makefile。

网友:
自己写makefike?

网友:
对啊,我现在就用VC6编辑,然后自定义一个工具调用nmake,nmake解释makefile进行编译链接。

网友E:
不编译只编辑的话,直接用VS2017以上版本打开对应的文件夹就可以了,不用其它任何额外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Code 主要是代码编辑、管理(git),而不是IDE。

VS2017甚至VS2010都可以开发嵌入式,装个VisualGDB

VSCode这东东好用,弄好了还可以软件中调用网络翻译 方便查看开源方案的代码,注释和代码都可以直译 虽然有时候翻译有点乱……可惜的是XP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是还有很大一部人在用

我公司也在用avr

网友:
VS2017,有没有绿色版?单独的那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编译只编辑的话,直接用VS2017以上版本打开对应的文件夹就可以了,不用其它任何额外操作。 ...

也要设定一下系统文件包含路径吧.不然应该会提示找不到文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要设定一下系统文件包含路径吧.不然应该会提示找不到文件的.

只要文件都在那个文件夹里就不用,反正我一直这么用,自动补全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VS+番茄助手 编辑起来不要太爽

网友:
一直都不用IDE自带的编辑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过,确实比用vs2017方便。体积小,开启快,关键可少建一个项目,省事不少

VSC里也可以配编译环境,你可以试试。
另外你可以看看PlatformIO插件

网友:
最好方式是别人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VSC里也可以配编译环境,你可以试试。
另外你可以看看PlatformIO插件

用过了VSC的编辑环境,非常不错. 配编译环境再看看.如果能实现就更好了.免了两个软件倒来倒去.

网友:
还记得当年有个用VC6改成编译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