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FreeRTos操作系统模板程序,配TKM32F499

楼主(2019-09-20):
     在论坛里,坛友对FreeRTos操作系统的呼声挺高的,吓得我赶紧叫工程师移植了一个,供大家选择。
     操作系统的原理都差不多,上传的这几款应该也够用了。接下来开始各种GUI的移植了,主战UI都还没上场,大家先吃点花生先。

     程序源码:

网友A:
AWTK 有考虑移植没?

网友:
买了一套499板子与屏,刷程序黑屏了。先刷TK499_Bootloader .bin,再刷tk499.bin.就是显示黑屏。如何解决。

楼主:
你私信你的QQ给我,我来看看,淘宝ID方便也私信过来,我看客服是否有做错的地方,或者错发资料。这里原则上不讨论售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WTK 有考虑移植没?

必须要移的,已经在移植了,还有点问题,等搞妥当了再上传给大家,供你们选择

网友B:
TKM32F499有摄像头接口吗?

网友:
最好再有交流380v 三相电接口,哈哈

网友:
等各种GUI和主战GUI.

网友:
不错嘛,那我自己就不移植了,等着吃现成的。

网友:
楼主:这个IC有量产吗?要不我们使用后又停产就麻烦了

楼主:
量产量产,大量生产,没量产的东西我拿出来推广也没意思,做这个东西也不少钱,没量产也收不回成本,其实基本上也是收不回成本的,不过会一直做下去。用其它行业来补贴这个,争取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出上一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TKM32F499有摄像头接口吗?

没有专用的摄像头接口,你可以用8080接口的摄像头。我们这个IC主要定义是用于显示的MCU,把界面,显示屏什么都给你们驱动好,你们上手即用,而不再用过多考虑底层,重复造轮子。在打通半导体与液晶屏的联合研发与一体供货体系后,能够应对更加严重的缺货,以减少客户受到的影响。后面还有更加强,更加针对性的,高度自主知识产权的MCU在研发,会考虑到各客户提出的要求,适当增加IP核来支持。

网友:
等着吃现成的zlg

网友C:
喜欢这种芯片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喜欢这种芯片模式

我是社会底层,所以有底层强迫症,所有芯片架构,我都喜欢从底层重写一遍,以保证绝对可控,绝对稳定。这种芯片模式,估计不适合我。同时我也是EFT强迫症深切病患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社会底层,所以有底层强迫症,所有芯片架构,我都喜欢从底层重写一遍,以保证绝对可控,绝对稳定。这 ...

折腾过底层和优化,感觉太累了。现在我都是习惯先上应用,有时间再看是哪里的效率不够。

网友(2020-11-12):
为什么不用 systick 定时器 ,而用TIM8

void TIM8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8,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8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if(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xPortSysTickHandler();
            }
                  timr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Update);  //清除TIM8更新中断标志
}

楼主:
systick 太通用了,当时就想着这个定时器没必要搞到与ST的一样,在设计芯片的时候就砍掉了systick 。TK499有10路定时器,也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