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冉物寻物器/防丢器电池可以使用1年?【结果66楼:小米的东西基本就是个笑话!】

楼主(2019-09-20):
小米有品上架智能防丢器:一粒电池用一年

随心|2019年09月20日 20:35A+

9月20日消息,小米有品上架了一款冉物智能防丢器青春版,支持一键防丢、双向互寻、一扫寻主,单个售价49元,3片装109元。

冉物智能防丢器具备双向互寻功能,可以使用手机同时连接多个防丢器设备。在手机和防丢器之间建立自有联网,无论是手机寻找防丢器,还是防丢器寻找手机, 15米超长传输距离,一键简洁操作。

表层亲肤质感喷涂和硅胶挂绳,保证了冉物智能防丢器的细腻手感。超薄外观,让防丢器可以满足多种放置场景。钱包,背包,或是行李箱。当超过传输距离导致连接断开时,手机和防丢器触发双向报警。

内置DA14585进口蓝牙5.0芯片,可用电压范围更宽,充分利用电池全部性能,只需一粒纽扣电池,就能带来一整年续航时间。

冉物为设计了简洁易用的手机APP,除了一键寻物之外,更可以查看近期防丢器与手机最后一次断开连接的位置。

楼主:
小米的ppt图片写2030电池。这电池我没有听说过。

楼主:
终于在问答里看到,是2032。

楼主:
我再来做小白鼠。

十年来我不断的买这类蓝牙防丢器,都是使用起来生不如死,使用一段时间我就扔掉不用的。

网友A:
胎压监测传感器是不是也是这种电池?胎压监测传感器的可以用一两年没问题。

网友:
2032的电池 待机一年做的算是比较差的了。

网友B:
说的是待机一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待机一年吧

根据过去经验,我不相信小米的宣传。

网友C:
买了好几个类似的防丢器,都容易失灵。都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好几个类似的防丢器,都容易失灵。都丢了

所以这十年来我不断的买,不断的扔....

网友D:
蓝牙连接起来 怎么可能坚持一年?  如果能   又会刷新我的世界观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牙连接起来 怎么可能坚持一年?  如果能   又会刷新我的世界观一次 ...

ble凑合吧。但是连续工作也不可能一年的,顶多一个多月。但是纯rx很省电,如果检测不到信号长时间休眠有可能坚持一年。

网友E:
一看电池型号就觉得不对啊,2030是小米定制打标的?又一坑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连接起来 怎么可能坚持一年?  如果能   又会刷新我的世界观一次 ...

所以啊,小米的广告宣传我一般不会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电池型号就觉得不对啊,2030是小米定制打标的?又一坑货啊

万一是这样就惨了: 普通2032电池安装上去拒绝工作。

网友F:
这些参数都是指轻量使用,待机时间才能长,
如果买回来偶尔使用,待机1年没有问题
如果使用频率很勤,那就达不到一年了

dialog 当初宣传低功耗, 蓝牙键盘使用cr2032,可以待机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参数都是指轻量使用,待机时间才能长,
如果买回来偶尔使用,待机1年没有问题
如果使用频率很勤,那就 ...

怎么轻量使用,蓝牙都要打开啊。

否则怎么远程激活和寻物?

当然,将“关机” 定义为待机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参数都是指轻量使用,待机时间才能长,
如果买回来偶尔使用,待机1年没有问题
如果使用频率很勤,那就 ...

蓝牙键盘不一样。

蓝牙键盘可以真正的休眠,关闭蓝牙。有敲击键盘才苏醒。

网友G:
说的是待机, 就是说不和手机连接,只发送不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参数都是指轻量使用,待机时间才能长,
如果买回来偶尔使用,待机1年没有问题
如果使用频率很勤,那就 ...

蓝牙键盘不一样。

蓝牙键盘可以真正的休眠,关闭蓝牙。有敲击键盘才苏醒。这样当然省电。

寻物器的蓝牙不能关闭。2032电池不可能支持蓝牙1年连接。我认为小米肯定夸大了电池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是待机, 就是说不和手机连接,只发送不接收。

如果手机不在附近,当然跟手机就没有连接。但正如前面描述的,蓝牙必须打开,随时接受连接。或定期打开接受扫描。

如果手机在附近,就需要连接了。

作为手机+钥匙,这两样东西,99%的人都24小时不离开身边的。

网友H:
估计是单向的,只发不收。这样一颗2032应该能撑一年。如果要随时接收应该一个月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单向的,只发不收。这样一颗2032应该能撑一年。如果要随时接收应该一个月都用不了 ...

看功能,收发都要,双向的

网友:
小米的2032规格不一样,亲测用他的电池可以用很久,用某东上的2032,一个月吧。

网友:
广告通常会夸大其辞!

网友:
文字游戏,最长“待机”1年,正常使用时间也没说

网友I:
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BLE 双向通信。
国外做的双向防丢可以用3年以上。
BLE 连接间隔加大,功耗做到50uA.

DA14585  这个IC 看着是很凶猛
SoC特性:

符合Bluetooth 5.0-
支持多达8个蓝牙低功耗连接
冷启动时间小于50ms
16MHz 32bit ARM Cortex-M0,带SWD接口
64KB OTP+96KB SRAM+128KB ROM
集成式BUCK/BOOST DC-DC
P0/P1/P2/P3端口3.3V容差
支持纽扣电池(3.0V典型值)和碱性电池(1.5V典型值)
支持0.9V/1.8V冷启动
数控振荡器有16MHz晶振和RC振荡器、32KHz晶振、RCX振荡器- 具有灵活的复位电路
通用IO:14个(WL-CSP34)、25个(QFN40)、32个(QFN48)
2个UART,支持硬件流控,最大数据率达到1MBd
SPI+™接口- IIC总线,工作频率为100KHz和400KHz
3轴正交解码器- 4通道10bit ADC
完成集成式2.4GHz CMOS收发器
单线天线:无需RF匹配或RX/TX切换
TX:3.4mA,RX:3.7mA
+0dBm发射功率,-20dBm近场模式输出功率,-93dBm RSSI
封装:QFN40(5mm5mm0.9mm)、WLCSP 34(2.40mm2.66mm0.39mm)

https://brandedtile.com/tilemate
这个是老外做的。外观很漂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BLE 双向通信。
国外做的双向防丢可以用3年以上。
BLE 连接间隔加大,功耗做到50uA.

50uA,3年算了下电池要1.314Ah容量,一般的2032电池没这么大容量吧

楼主:
拿到手了。

一开始就发生意外,按说明书,长按3秒回会听到B一声,表示开机了。然后可以连接手机。

我怎么折腾都没有B一声。

以为是坏的。

后来发现双击,会听到B一声。然后手机搜索到了,再按一下寻物器上在按键确定连接就配置好了。

楼主:
开机了十个多小时。

反复测试,确定蓝牙的确是一直开着的。

进入手机软件,大概3秒就连接好。

楼主:
按手机app上的“呼叫”,寻物器会响。

声音不大,但也没有办法,可以总比没有声音强。

楼主:
这个APP的使用感受是:生不如死。更改了配置,连保存都无法成功。

下面两个地方,重新启动app后,配置会丢失。

楼主:
我一定要将手机的报警功能取消。

但上面两个缺陷,导致了无法取消手机报警。这真的是生不如死了。

为什么?

最晚半夜手机突然响起。

刚才我在必胜客吃早餐,钥匙明明在身边,手机也报警蓝牙断开了。

网友K:
蓝牙本身可靠性就不高的玩意,无数场合都证明了蓝牙很烂,特别是兼容性方面,按照小米的尿性肯定某个不明显的位置标注着只支持小米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蓝牙本身可靠性就不高的玩意,无数场合都证明了蓝牙很烂,特别是兼容性方面,按照小米的尿性肯定某个不明显 ...

我1699元的Sony蓝牙耳机,用起来很满意啊,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另外,我说“生不如死”是哪个APP不能保存设置。蓝牙现在看起来没有问题。

楼主:
刚才广州回到东莞,再测试,发现手机APP连接不上寻物器了。

然后找到原因:还是生不如死的APP造成的,将APP强制退出重新启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广州回到东莞,再测试,发现手机APP连接不上寻物器了。

然后找到原因:还是生不如死的APP造成的,将AP ...

这都是兼容性的问题,三星的手机还好一些。国产的OV系/菊花的手机,BLE兼容性那叫一个烂。

网友:
小米百货公司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垃圾,如此不可靠,还不如不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胎压监测传感器是不是也是这种电池?胎压监测传感器的可以用一两年没问题。 ...

那玩意电池没电了,自己有更换电池的可能性吗

网友:
beacon原理很简单,超出范围就报警。DA14580把广播间隔设置大一点,功耗还是很低,纯蓝牙功耗一二十uA。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玩意电池没电了,自己有更换电池的可能性吗

我现在都很怀疑,这台寻物器电池用完,能否更换电池。

小米的广告说使用CR2032电池,说得好像可以更换。但我怀疑打开盖子后,再也合不上。

网友:
可以在手机里面把app提醒功能关闭掉。三星手机还是很方便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参数都是指轻量使用,待机时间才能长,
如果买回来偶尔使用,待机1年没有问题
如果使用频率很勤,那就 ...

gps定位的,某宝里面都是标的待机5000小时,你问客服人家说是关机5000小时再打开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都很怀疑,这台寻物器电池用完,能否更换电池。

小米的广告说使用CR2032电池,说得好像可以更换。 ...

是不是超声波焊接的,不是卡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超声波焊接的,不是卡扣的

我就怀疑是焊死或胶水固定死的。无法更换电池。

以前我买过小米的小孩发烧监控器,就是电池用完就报废。

楼主:
我到小米有品咨询了。

我想问一下,这款冉物智能寻物器,说明书写使用的是CR2032纽扣电池。

如果到时电池用完,我如何更换?说明书没有写更换电池的方法。

网友M:
看报道,新的iphone,增加了一个U1芯片,专门用来干寻物功能的。各方面参数要比现在用的BLE要牛皮。
实际应用要等它的配件出来看了。

楼主:
答案来了,可以换电池。

挂绳的地方撬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报道,新的iphone,增加了一个U1芯片,专门用来干寻物功能的。各方面参数要比现在用的BLE要牛皮。
实际应 ...

配件估计至少200元。

还是小米的49元超值嘛。

网友N:
引用 网友J:
50uA,3年算了下电池要1.314Ah容量,一般的2032电池没这么大容量吧

这个蓝牙的东西,只是打开了蓝牙的广播包功能,可能是5S或者更长时间才广播一次,功耗不可能到50UA.
我的产品(BLU4.0)是1S广播一次,功耗也只有30UA。听说5.0的功耗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蓝牙的东西,只是打开了蓝牙的广播包功能,可能是5S或者更长时间才广播一次,功耗不可能到50UA.
我的 ...

必须蓝牙5.0

楼主:
到目前测试,蓝牙都是连接正常。

一般3秒内APP可以连接到寻物器。这个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电池仍然是100%。

地址大家笑笑就好,乱来的,误差可能有十几公里。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蓝牙主控芯片是NRF51822,是BLU4.0/4.2的,就使用了低功耗功能(1S发一次广播),功耗最高30UA

楼主:
刚才测试了,仍然是3秒内联机成功。

网友:
直接拆开 高精度电源抓3秒电流数据 看平均功耗是多少,20uS一个点

网友O:
待机一年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待机一年是可以做到的

请未来1年后再来看这个帖子,这样才能下结论。

网友:
2030这个估计是文案的锅...

网友:
开发过BLE的程序员告诉你:1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想要更长也是可以做到的,几秒钟一个唤醒发个广播包,用TI CC2541 Soc方案 其实还能更省。

网友:
2030这个估计是文案做的,但文案做错,可见各部门之间效验是没有的,或失效的。  话说防丢器我真的很需要的,一个人时找手机

网友:
应该文案惹的祸,如果真是2030,小米按纽扣电池的标准来也是尺寸偏小,应该能用吧。

楼主:
已经11天,蓝牙3秒内可以完成连接,现在电池仍然是100%。(2032电池)

广告是一节2032电池使用1年, 难道是真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电池仍然是100%。

地址大家笑笑就好,乱来的,误差可能有十几公里。

暴露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暴露地址了

这个地址是乱来的,我根本不在那里 :)

楼主:
上星期开始不正常了。

前面2星期都正常,任何时候连接都能成功。

上星期开始,突然无法连接。

我折腾半天,又可以连接....很快又不能连接。

现在基本已经无法使用的状态。能连接的时候,电池仍然是显示100%。

另外,APP有一个非常坑爹的设计:必须要联网,才能获得寻物器的数据,否则,就无法使用APP。

这个设计非常恶心:本来设备列表可以记录在本手机上,现在故意存放到网络上,导致没有网络就无法使用寻物器。

楼主:
看来小米的东西,基本你可以当笑话看。

拆开量电池电压,还有3.0V, 但机器就是不能稳定工作。

换了一个新电池,电压3.3V,  又可以稳定工作了。

网友:
好吧 这玩意可能就是个锤子货    开始新电池的时候 3.3V 是好的 用了 10来天电压到了  3.0V 就开始不行了

网友:
有电压没有电量了,消费类的指标大多是虚标,特别是国内,不能当真的

网友:
小米的这些小玩意,对应的app基本上都是用起来很蛋疼

网友Q:
改造一下搞个纽扣式可充锂电池效果不知会好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改造一下搞个纽扣式可充锂电池效果不知会好一点吗

纽扣式可充锂电池更加是笑话,骗人的。我买过,充放几次就没有多少容量了。

网友:
纽扣式可充锂电池  容量小,还不如法拉电容,可快充。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待机一年,实际使用一个月都不到

哈哈,这个厂家没毛病,待机1年,使用肯定不能一年。使用一天也可以待机一年。
蓝牙芯片功耗很低,直接休眠可用达到1ua,2032可用很多年。但是一旦使用,可能就是一天到几天。就是这样玩的,我被坑过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改造一下搞个纽扣式可充锂电池效果不知会好一点吗

纽扣式可充电的,电量不到不可充电的1/10,用起来会很爽的。

网友(2019-12-10):
https://www.thetileapp.com/en-us/  看看这家,据说19年把nordic 芯片卖断货好几次

楼主:
2019-10-14 我换完电池,现在已经50天。

我偶尔测试一次,包括刚才,都是能使用。

迟些继续汇报。

网友:
买个小米的行车记录仪,app必须先联网注册,不然不让用。一个拍录像的,为什么非要联网,真是臭不要脸。

网友:
蜂鸣器非常耗电,蓝牙反而不耗电

网友T(2022-06-10):
楼主,蓝牙防丢还可以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蓝牙防丢还可以用么?

不是告诉你,这是一个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哈哈,这个厂家没毛病,待机1年,使用肯定不能一年。使用一天也可以待机一年。
蓝牙芯片功耗很低,直接休 ...

原来这样,哈哈

网友U:
不知道那家蓝牙防丢器能做的好点,买过REMAX的,放一周就没电了,经常连接不上,后来直接扔掉了,现在改用433的防丢器,放个主机放个固定地方,东西找不到了按下,距离还比较远。

网友:
功耗在这里不是问题,问题是蓝牙做防丢器本来就是不靠谱的。
   Dialog的DA14531在1秒的广播间隔下的电流是8uA,连接间隔为2秒的连接状态下的电流为4uA。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知道那家蓝牙防丢器能做的好点,买过REMAX的,放一周就没电了,经常连接不上,后来直接扔掉了,现在改用4 ...

蓝牙的穿墙能力不行,根本不能和433比,但ble的低功耗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