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了解镂空条码的编码规范

楼主(2019-09-21):
       如下图所示:这是镂空的条码,在工厂中现在的读取方法是 小车上装有这个钢条码,当小车前后移动时,通过一对 对射的红外线发射接收管,小车条码运行过程中不断切割红外线,然后在接收端得到一些宽度不等脉冲,可以表征条码的值,然后送到PLC处理后通过以太网发到服务器。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增加一个读取点,但已经联系不到原来设备厂家,这个也不是我的事情。但是我对这个有一点兴趣,也想帮别人一下。这个对射的硬件很容易做到,取到脉冲流也容易,但是不知道这个条码编码的规范,所以无法进行下一步处理。想咨询一下坛友,有人了解这个镂空条码吗?

网友A:
条形码有很多种规范?具体是哪种我也答不上来,不过,既然有数值,用生成器一个个套进去试试,就知道规范了?

网友B:
应该就是普通条码规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形码有很多种规范?具体是哪种我也答不上来,不过,既然有数值,用生成器一个个套进去试试,就知道规范了 ...

这个我试了多个,好像不是的。之前没搞过,所以心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普通条码规则吧?

这个是我估计有可能是非标的,不太确定

网友:
试了下,应该是非标的, 这估计是高温进炉子的,前一阵也正好有个这需求。

网友B:
以前试过一个手机软件,能识别出具体条码名称,可惜忘 了名字了,LZ可以找下。
当然,先要将图片 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试过一个手机软件,能识别出具体条码名称,可惜忘 了名字了,LZ可以找下。
当然,先要将图片 搞一下。 ...

好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画出红外信号的信号图来看呢,看着宽的刚好是窄的两倍宽度

网友:
画了一下,
细线是1宽的话, 细空也是1宽,粗线是2宽,右边那个大空是6宽

用了
https://demo.dynamsoft.com/DBR/BarcodeReaderDemo.aspx

没识别出来,应该是 自定义的。

网友:
更多的样本很容易翻译

网友B:
有没看下,是从左到右扫,还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看下,是从左到右扫,还是反的?

来了,又去拍了2个。但是我发现也有结尾和开头 完全和这些样本不一样的条码,这个就难找规律了。

楼主:
这个是读取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读取方向

没有头序嘛,能不能拍几个连续号码的?

网友:
样本多一点就好办了。。太少了猜不出来。除非知道标准

网友C:
或者把现有的所有的码与数字全部对应起来。查个表即可。

网友:
你最好找些0-9的数字都有的样本,现在才出现了013567,还差4个数字

网友:
还差489三个数字,2有了

网友B:
文字表达:
670, 1010010110110110100110011001001011010011000000110101
361, 1010010110100110110010010110011011000000001101100101
566, 1010010110110100100110110010000000000101101101100101
626, 1010010110110100110011010011011001101001000000110101

网友D:
小车行进的速度稳定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车行进的速度稳定度够吗

匀速,是PLC控制的,在固定轨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字表达:
670, 1010010110110110100110011001001011010011000000110101
361, 10100101101001101100100 ...

厉害厉害!
不过我是看不懂这些编码。

楼主:
再取一些数字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把现有的所有的码与数字全部对应起来。查个表即可。

目前对了一些常用的条码标准,都没有适应的。看上去应该是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字表达:
670, 1010010110110110100110011001001011010011000000110101
361, 10100101101001101100100 ...

看样子最左面 2个镂空竖条和一个实心竖条 貌似起始码(标识)

网友E:
  对射管+条码,好玩。神马场合用这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射管+条码,好玩。神马场合用这种啊。。

固定轨道上面运送 物体 的小车,条码的编号也标识了车上  物体的代码

网友:
多拍几个连续号码,最好有10个

网友:
都成立研发小组了,向热爱研究的学者们致敬

网友:
763和773看着差别挺大的,可能不是简单的编码。可以仔细对比下763和773的牌子,看变动了几个bit,能不能发现规律

网友:
要实现 扫码很简单,自定义一个编码规则就好了。但要搞出 lz用的编码方法就有点累,简单一个加密就烦死了,没有更多样本是没办法的,当然有了更多样本也不一 定能解开。so.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