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sony收音机里扣出的动铁耳机

楼主(2019-09-21):
竟然声音可以,印象中这类耳机只能听个响。

楼主:
耳机藏身之处

网友:
这设计很贴心

网友:
竟然还是动铁耳机

网友A:
小时候玩自制收音机,8和800欧的耳机,都是一个薄铁片+中间一块稍厚的小铁圆板做振动发声的。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不管音质,只要没破音就行。

网友:
好像还是单声道的,80年代的吧

网友B:
现在动铁可是高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动铁可是高端货

那时候的动铁和现在的动铁不是一个东西的,结构不一样

网友(2019-11-22):
这么圆可能是动圈的

网友C(2020-01-17):
动铁的意思 是里面的铁片会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铁的意思 是里面的铁片会动?

磁铁上吸了个薄铁皮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玩自制收音机,8和800欧的耳机,都是一个薄铁片+中间一块稍厚的小铁圆板做振动发声的。其实那个时候 ...

你还管有没有破音?有声就行。。。

网友:
线材如果没有老化的话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动铁很早就有了,但是能做到很精密就不容易了

网友:
而且还是入耳式的.

网友:
误入,想多了

网友:
对,就是薄铁皮振动发声的

网友:
这台收音机刚入手应该价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