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板,电压输出是高电压驱动还是低电压驱动为主?

楼主(2019-09-21):
用MOS管驱动。P渠道是高电压驱动,负载的负极接控制板的地,正极接控制板的MOS输出端。N渠道是低电压驱动,负载的负极接控制板的MOS输出端,正极接控制板的12V(或者是其他所需的电压)。从MOS的参数看,一般N渠道的管内阻比P渠道的要小。所以用N渠道管实现低电压驱动是更有效。在实际的应用中是如何?

网友A:
汽车内是用高边开关,因为车身金属件都是负极,意味着,低端失控的几率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内是用高边开关,因为车身金属件都是负极,意味着,低端失控的几率大很多。 ...

即是图1还是图2?

网友:
日系低电压驱动,欧美德系高电压驱动

网友:
我们企业属于欧美系,用的图2,即导通的时候,主动往外输出高电压。

网友:
高压输出的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