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压,选用mos管时,电压选择多少V比较安全点?

楼主(2019-09-21):
30V够不够?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上19V电压,一般用的MOS管都是耐压30V。

网友A:
够了,最好不要有尖峰电压

网友:
那意思24v用60v的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够了,最好不要有尖峰电压

没有尖峰30V没问题,还不知道他带什么负载,驱动电路咋样,有尖峰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尖峰30V没问题,还不知道他带什么负载,驱动电路咋样,有尖峰就不好说了 ...

有尖峰,就算用100V也可能超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尖峰,就算用100V也可能超出。

那得想办法去尖峰了,看下规格书保证在SOA范围肯定就没事

网友C:
要根据电路用途来选择,感性负载10倍的反峰压是很正常的,12V电压供电时,反峰压在120是常见的事,最好选用180V以上的管子。如果一般阻性负载就无所谓了,30v就可使用的。再一个还要看电流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根据电路用途来选择,感性负载10倍的反峰压是很正常的,12V电压供电时,反峰压在120是常见的事,最好选用 ...

加电容和TVS吸收尖峰行不行?

网友:
我14v用30v管子,30A电流,带功放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电容和TVS吸收尖峰行不行?

可以的,先拿耐压高的挂着,抑制差不多了,再换回来。要不然一上来就烧mos,换器件太费事。

网友D:
电机驱动呢?24v电机, 60V mos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驱动呢?24v电机, 60V mos可以吗?

汽车上面,电机驱动,12V系统MOS管耐压40V,24V系统mos管耐压6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上面,电机驱动,12V系统MOS管耐压40V,24V系统mos管耐压60V

12V系统,40V耐压要求在400-200mS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