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一下 JLC PCB 板上的客户编号

楼主(2019-09-21):
在客户的 PCB 上加东西,这可以算是小小的侵入式破坏,而且有泄露信息的风险。

现在机器视觉技术这么发达,能不能用机器视觉技术提取每个 PCB 的图像特征值,用它作为唯一的识别方式。
全程计算机化。

网友A:
你这一条系统起码几万几十万,而且影响效率,还不如环保标签,不留痕的标签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条系统起码几万几十万,而且影响效率,还不如环保标签,不留痕的标签好用 ...

能做到自动贴,自动揭掉的标签也很快。

网友:
无论如何都是加丝印生产效率高,成本也低

网友:
量大的话,找PCB厂家定制阻焊油墨颜色吧。自己独家秘方调配一个颜色出来。让别人抄板的搞不出这个颜色的油墨。

当然也可以激光打标。把你产品的唯一编码用二维码打到PCB上行不行

网友:
其实就是一般样板只用于验证,量产时都会拼板加工艺边吧?
jlc 不是也说了要增加收费 10 元的不加编号的服务了吗

至于 LZ 说的图像识别,应该不可行,比如开源的 PCB 有两人同时做的话怎么识别?

网友B:
大家耐心等一下,最迟10月份上线!

网友:
之前一个坛友说的,随机增量编码,应该还行,起码别人最多只能知道是JLC做的,然后具体不到哪个客户做的

网友C:
加到工艺边上可行

网友:
不加编号放心点

网友:
我觉得加编号也可以,不过要加密,不要明文

网友:
JLC 可以为每个订单生成一个序列号,这个序列号以条码方式印刷到PCB上,这样别人就算扫出条码,也不知道对应的订单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到工艺边上可行

有时候加了工艺边就尴尬,比如加了就超5*5,10*10之类的,并且对于样板来说,也并不是每次都需要用工艺边的

网友:
从来不担心这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家耐心等一下,最迟10月份上线!

用可降解的喷码是否可行?酒精或洗板水可以洗掉,类似易拉罐的生产日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可降解的喷码是否可行?酒精或洗板水可以洗掉,类似易拉罐的生产日期 ...

易拉罐的生产日期那么容易擦掉???那不良商家过期了擦掉再喷不是很方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易拉罐的生产日期那么容易擦掉???那不良商家过期了擦掉再喷不是很方便啦??? ...

确实很容易擦掉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客编加密生成新字符串或者条码,只有嘉立创产线解密后才能看到客编,这样应该不用费太多事。

网友:
在 不加客编 选项功能出现之前(正在开发);

有两个曲线方法,间接达到:
1.板外框上帮画好工艺边,随机会把客编加到工艺边上。
2.指定位置加客编:丝印层要指定的位置,帮设计四个JLC,而且下单时帮选 指定位置加客编; 在这边贴片的不帮放在贴片元件下面,因出货还无法找到谁的板。

网友:
我都把客编加到IC的下面,焊接上了不拆IC还是看不到

网友:
现在都是想办法加到大的元器件下面,但不是根本解决之道

网友:
批量都有工艺边,所以其实没啥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易拉罐的生产日期那么容易擦掉???那不良商家过期了擦掉再喷不是很方便啦??? ...

1.很容易擦掉 2.有商家这么干的

网友F:
我要求不高,你给我印到一些接插件下面就好了..焊接好看不到就行.或者反面..有些板,正面干干净净的,多出来这些编号,影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要求不高,你给我印到一些接插件下面就好了..焊接好看不到就行.或者反面..有些板,正面干干净净的, ...

偶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把top和bottom颠倒过来提交生产,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
自己画板的时候注意加一个工艺边,
让编号加在工艺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