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 PCB封装丝印与阻焊层等间距画法

楼主(2019-09-22):
如下面的0201电容的封装,这个是从LP Wizard生成的,其中没有外框的丝印:

我想要给它加下如下的丝印:

我想请教的是,这个丝印如何包围在阻焊层外并且距离能等距,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A:
你要什么技巧呢?
按你要的间距算好坐标,直接输坐标,这算技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什么技巧呢?
按你要的间距算好坐标,直接输坐标,这算技巧么?

都是根据焊盘大小计算的吗?有没有其他的画法?比如设置丝印与焊盘距离等规则?

下面,阻焊层的大小如何得知?那个标的XY是焊盘大小,并不是阻焊层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根据焊盘大小计算的吗?有没有其他的画法?比如设置丝印与焊盘距离等规则?

下面,阻焊层的大小如何 ...

好像确实是没有……因为焊盘的参数里面不包含丝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根据焊盘大小计算的吗?有没有其他的画法?比如设置丝印与焊盘距离等规则?

下面,阻焊层的大小如何 ...

你在封装编辑器里边,选阻焊层,打开这个阻焊框的属性,可以看到XY的坐标的,然后按间距和丝印宽度算好坐标,直接输坐标
善用快捷键E,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封装编辑器里边,选阻焊层,打开这个阻焊框的属性,可以看到XY的坐标的,然后按间距和丝印宽度算好坐 ...

我是不懂如何看阻焊层的大小和位置。

这个是焊盘:

这个是焊盘的阻焊层:

两个的参数是一样的,阻焊大小能从哪里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确实是没有……因为焊盘的参数里面不包含丝印……

如何画好?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画好?有什么技巧吗?

按照2楼那样输入坐标画
或者可以不画,我打工的地方就是PCB不会有器件丝印的……
或者两个焊盘之间画一个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2楼那样输入坐标画
或者可以不画,我打工的地方就是PCB不会有器件丝印的……
或者两个焊盘之间画一个 ...

哦,有丝印会好看很多吧?并且如果是自已焊板,元件密集的时候搞不清楚哪个焊盘是哪个元件的,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有丝印会好看很多吧?并且如果是自已焊板,元件密集的时候搞不清楚哪个焊盘是哪个元件的,很麻烦。 ...

我觉得无所谓……
反正到时候位号和元件值都是打印在纸上照着焊接
或者对着电脑屏幕焊
毕竟元件值是不会出现在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懂如何看阻焊层的大小和位置。

这个是焊盘:

阻焊层扩充,勾选自定义扩充值,灰色栏里边现在的扩充了4mil

网友A:
shift+s,阻焊层单层显示。
E,O,S,原点设置至阻焊左下角。
比如丝印宽度设置8mil,留1mil空隙,左下角丝印坐标为(-5,-5)mil
还不行,就直接使用Ctrl+M,不停的测量,然后改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s,阻焊层单层显示。
E,O,S,原点设置至阻焊左下角。
比如丝印宽度设置8mil,留1mil空隙,左下角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
1,设置好一个适中的栅格尺寸,0.1mm/4mil  0.05mm/2mil
2,先画最左边的竖线,随意画,手工调整好坐标,上下对称
3,画左上的横线,设置好右端点坐标
4,复制左上的横线,粘贴到左下
5,复制左边三条线,粘贴到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s,阻焊层单层显示。
E,O,S,原点设置至阻焊左下角。
比如丝印宽度设置8mil,留1mil空隙,左下角 ...

在封装编辑状态,EOS设置原点无效,这个只在画PCB的时候有效吧?有一个设置参考,但是这个是在PCB状态下放置器件时的参考点吧?

看来只能自已计算坐标,画线后手动调整坐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设置好一个适中的栅格尺寸,0.1mm/4mil  0.05mm/2mil
2,先画最左边的竖线,随意画,手工调整好坐标,上 ...

问题是用LP Wizard生成的焊盘,他不是整数的,有好几位小数点,栅格也设置不到这么合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用LP Wizard生成的焊盘,他不是整数的,有好几位小数点,栅格也设置不到这么合适吧? ...

画封装的时候用 E-F-C   或者 E-F-L
栅格设置成差不多大小,不是太大或者太小就行了

楼主:
这个是手动设置坐标画的,线印与阻焊的间距是1mil:

把参考点设置在焊盘1上,然后先画左边竖线,计算起始点XY和终点XY,再画左上横线,对称粘贴。只是每次都要计算坐标,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封装的时候用 E-F-C   或者 E-F-L
栅格设置成差不多大小,不是太大或者太小就行了 ...

EFL不好操作,如果能自动吸附到阻焊层边缘上就好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EFL不好操作,如果能自动吸附到阻焊层边缘上就好办了:)

千万不要把丝印层贴着阻焊
稍微有一点误差,做出来的板子就是一边丝印粗,一边细
想要一致的间距,就把焊盘尺寸和位置微调成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把丝印层贴着阻焊
稍微有一点误差,做出来的板子就是一边丝印粗,一边细
想要一致的间距,就把焊 ...

哦,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之前用的B**的库,好像他也不是整数吧?做出来好像也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之前用的B**的库,好像他也不是整数吧?做出来好像也正常啊 ...

我说的不正常,是指丝印层贴着阻焊
丝印如果贴着阻焊,二者只要一个有一点误差,就会造成一边粗一边细

设成整数,比如长宽和坐标都是0.1mm的倍数,把网格设置成0.05mm,丝印层画一个整体的矩形框,可以拖动矩形边控制丝印到阻焊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不正常,是指丝印层贴着阻焊
丝印如果贴着阻焊,二者只要一个有一点误差,就会造成一边粗一边细

哦,那我上面丝印和阻焊间距1mil,算正常吧?

网友D:
弄不好这个丝印间距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不好这个丝印间距会报错

规则检查的时候,我从来都是把丝印间距检查关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有丝印会好看很多吧?并且如果是自已焊板,元件密集的时候搞不清楚哪个焊盘是哪个元件的,很麻烦。 ...

0201还要自己焊板,多的话会瞎啊,如果调试要换器件,对着位号图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0201还要自己焊板,多的话会瞎啊,如果调试要换器件,对着位号图来呗

哈哈,0201焊不起,0402都很难焊了,我一般都用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