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波纹大用在STM32上,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2019-09-22):
想用在单片机上,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以前都有用dc-DC到5 V,然后LDO3.3V

网友A:
谁说dcdc纹波大?设计合理可到1mv以内。dcdc元件一般比ldo多3个,除此之外没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dcdc纹波大?设计合理可到1mv以内。dcdc元件一般比ldo多3个,除此之外没有区别。 ...

你说的这种dcdc能推说下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谁说dcdc纹波大?设计合理可到1mv以内。dcdc元件一般比ldo多3个,除此之外没有区别。 ...

请详解比LDO多3个零件,纹波1mV的DC-DC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详解比LDO多3个零件,纹波1mV的DC-DC型号。

你自己做几年电路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dcdc能推说下型号吗

500khz以上的dcdc都能满足。多并几个mlcc吸纹波。

网友D:
一两百毫安,直接DC-DC,很好用的。
但是最好还加一个LDO,DC-DC一般都没什么保护;
DC-DC手摸一摸FB,可能直接高电压就过去了,烧后边一片;

网友:
很多跑LINUX的ARM  MIPS,里面供电清一色的DCDC,还是几毛钱或块把钱那种

网友E:
用dc-DC到5 V,然后LDO3.3V

stm32用3.3V电压的话,纹波就好多了,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路由器里面清一色的dc/dc,只要设计的好,使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做几年电路就会了。

我已经做了15年,还是不会呀。。用过TPS54332,TPS54335A等等TI的料,MPS的也有用过一些,无法做到你说的效果。

还是要向您请教,还请指点一二。哪颗DC-DC只比普通LDO多3个零件,纹波小于1mV?

网友:
LDO的纹波未必小,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尤其是当负载变动时,很多便宜的LDO表现不佳

网友:
数字电路怕毛纹波,模拟部分可加个磁珠,如果要求再高就上LDO了。

网友F:
纹波倒是没问题,就是像楼上说的要考虑fb或者电阻虚焊导致的电压飙升烧芯片,一直用的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做了15年,还是不会呀。。用过TPS54332,TPS54335A等等TI的料,MPS的也有用过一些,无法做到你说的 ...

我没说多3个件就能1mv啊。我说的是最少多3个件。1mv要选大电感,并联5~10个ml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做了15年,还是不会呀。。用过TPS54332,TPS54335A等等TI的料,MPS的也有用过一些,无法做到你说的 ...

20mv可以容易做到。
100mv內都是可以穩定工作的。數字芯片很強勁的。如果沒有使用到模擬信號,DCDC到5V,LDO到3.3V的設計是多餘的。

网友:
dc-dc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一直都是直接dcdc到3V3,dcdc到12V,dcdc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c-DC到5 V,然后LDO3.3V

stm32用3.3V电压的话,纹波就好多了,用示波器看看

也打算这样做,相当于保护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两百毫安,直接DC-DC,很好用的。
但是最好还加一个LDO,DC-DC一般都没什么保护;
DC-DC手摸一摸FB,可能 ...

卧槽,遇到这个问题了~~

某司品质部门,在质问,为什么手摸电阻,电压波动,是不是你们的设计不合理,抗干扰那么水,该怎么应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纹波倒是没问题,就是像楼上说的要考虑fb或者电阻虚焊导致的电压飙升烧芯片,一直用的dcdc ...

请教老哥,假如品质部门,在质问,为什么手摸电阻,电压波动,是不是你们的设计不合理,抗干扰那么水,该怎么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老哥,假如品质部门,在质问,为什么手摸电阻,电压波动,是不是你们的设计不合理,抗干扰那么水,该 ...

操作不规范,让他把手套带上

网友:
之前电池供电的收发器为了省电,用了TI的DC-DC降压,直接供MCU,没毛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卧槽,遇到这个问题了~~

某司品质部门,在质问,为什么手摸电阻,电压波动,是不是你们的设计不合理,抗 ...

特别是两个分压电阻阻值很大的时候,不能乱摸的,青烟缕缕夹杂火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别是两个分压电阻阻值很大的时候,不能乱摸的,青烟缕缕夹杂火光

深有体会,不小心碰到,直接上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特别是两个分压电阻阻值很大的时候,不能乱摸的,青烟缕缕夹杂火光

被深深的伤害了,手一摸FB,后面瞬间输出高电压,一烧一片。
戴手套,三防都不管用。产品要带电池装配,所以都是带电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老哥,假如品质部门,在质问,为什么手摸电阻,电压波动,是不是你们的设计不合理,抗干扰那么水,该 ...

我一般告诉他们
1.不要带电用手触摸PCBA。
2.带电测量温度,用红外枪或者热成像仪
3.DC/DC的特性就是如此,不是设计问题

网友H:
如果用到ADC,就DC-DC到5V  ,然后LDO到3.3V 。功率损耗小。
如果只用数字部分,电压直接DC-DC到3.3V。
我个人无法做到DC-DC到3.3V时纹波与LDO3.3V相同水平。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到ADC,就DC-DC到5V  ,然后LDO到3.3V 。功率损耗小。
如果只用数字部分,电压直接DC-DC到3.3V。
我 ...

https://www.ti.com/tool/LAUNCHXL-F28379D

有 TI tms320f28379d 开发板的 设计  ,供电部分 一堆 DC-DC 很是奢侈 ,sprui77 有 原理图   (  https://www.ti.com/lit/pdf/sprui77  )

数字供电部分
usb  5V 通过 TPS62162DSGT  输出 3.3v

3.3v 通过 TPS62080ADSGT 输出 1.2v

模拟部分 就很壕了,

3.3v   经过  LMR62421XMFE/NOPB 升压到5V  给 参考源  REF5030IDGKT 供电, 参考源 输出 3V  接到  运放 OPA350 构成的 电压跟随器(5V供电)  再进 F28379D

这个方案 , 我是用不起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