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机挂了,万能的坛子啊,请赐我一个电阻吧!

楼主(2019-09-22):
美的豆浆机,N多年了,很好用,今天冒烟了,拆开看,烧了个功率电阻,黑乎乎的看不清阻值,求阻值大小

网友:
怕不是简单一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烧的好像不止一个电阻,旁边那个电阻也要量一下

烧的最惨的是输入侧,看看那地方有短路,不然换上还要烧

网友:
垃圾箱....不要犹豫

网友:
扔垃圾箱 或者 买整块电路板

网友:
同行何苦难为同行,都这么搞做豆浆机的同行都没饭吃了

网友:
只是提醒你这么多年了,该换台新的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只坏一个元器件,主回路应该都失效了。找下有没有同型号的主板或者买个全新的吧。

网友:
换个电阻继续爆

网友:
不是电阻烧了导致机器动不了   而是其他地方出问题导致电阻烧了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一个刀头电机,一个加热管,大功率的就这两样,先串个40-60W的白炽灯在电源上上电看主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不如试看看淘宝有没有同型号的电源板卖?没有就扔了吧。

网友A:
我以前就这么干,后来失业了

网友:
我以前就这么干,后来失业了,隔壁的刘工也失业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好像也烧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楼主,这样还可以落得些器件,岂不美哉?

网友B:
阻值是绿棕黑!烧成这样应该不止坏了一个电阻!
板子26元一块。
换电阻还是换板子楼主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是绿棕黑!烧成这样应该不止坏了一个电阻!
板子26元一块。
换电阻还是换板子楼主自己看着办吧!

51欧?这么大?我还准备换一个10到20欧的呢。
先换上一个电阻试试,如果不行就换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就这么干,后来失业了

哈哈。。。吓到我了

网友:
多买个几台备着用吧!

网友C:
前几个月我也刚换了一个主板,某宝搜的同型号包邮20多块钱,你折腾啥电阻?

网友:
都这样了还维修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个月我也刚换了一个主板,某宝搜的同型号包邮20多块钱,你折腾啥电阻? ...

多谢指点。刚买了一个,30+包邮费。

网友D:
买个新的吧,家人用也放心,新的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新的吧,家人用也放心,新的也没多少钱。

新的也买了一个不用过滤的,这个老爸还是不想丢,说是要拿回老家给人修来用。所以只好折腾了。

网友:
电工何苦为难电工

网友:
老一辈的人都是节省过来的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敢只换一个电阻,还是再多看看还有啥坏了,或者直接TB买成品板吧

网友:
豆浆机吃灰中

网友:
买个全新的才100多,还送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