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蓄电池的后备电源方案

楼主(2019-09-22):
应急灯,门禁等用途。有电时自动充电,满电自动待机,自放电导致电量不足到某个阀值时自动充电。市电断电时不间断供电。希望低成本并且对电池伤害降到最低。

网友A:
应急灯,门禁都带铅酸电池,长期浮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急灯,门禁都带铅酸电池,长期浮充就行了。

有没有靠谱的电路?

网友:
很多门禁电源箱带铅酸电池后备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靠谱的电路?

从个人经验看,不偷工减料的产品都挺靠谱的,门禁电池用个五六年不用管,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个人经验看,不偷工减料的产品都挺靠谱的,门禁电池用个五六年不用管,什么问题都没有。 ...

有没有参考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参考电路?

这不需要参考电路吧,按电池手册上给出的浮充电压一直充电就行,一般每格按2.35V充。

网友:
新能源汽车BMS方案就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需要参考电路吧,按电池手册上给出的浮充电压一直充电就行,一般每格按2.35V充。 ...

确实想参考的话,可以淘宝买个门禁电源箱拆开看一下电路,百八十就能买到

网友B:
门禁的电源管理都很垃圾的,说真的电路半桶水。

网友:
淘宝:明纬 ups     看看是否满足你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禁的电源管理都很垃圾的,说真的电路半桶水。

电路确实垃圾 但是确实可以用

网友:
恒压13.8V试试

网友:
淘宝上买个门禁电源分析下,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C:
恒压再加个限流,再用个两个滞回比较器做过充过放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压再加个限流,再用个两个滞回比较器做过充过放保护。

我们都贴一个图出来。然后集合各方的优势,推举一个稳定版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