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降压电路的原理请教,菜鸟问题

楼主(2019-09-23):
是用于电压表的,输入最高直流100V. VCC输入给单片机大概是4.2V。
请教一个这个电路的原理大概是怎么回事?N2 N3是玻封的,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N1是防止电源反接的保护二极管,然后电压来到T2,T2是个PNP电路画错了,肯定还有其它错误,N3如果是个稳压管,那可能是个防止电压过高的稳压管(也可能是让电压过低时关闭),电路图有问题没仔细分析,大概原理是超过一定电压N3导通,从而控制T2导通(或关闭),T2导通后电压来到它的C极,N2是个稳压管大概5V,从而使T1的B极稳定在5V左右,经过T1的be压降,最后输出Vcc大概4.3V

网友:
t2肯定画错了,t1用法了解一下射极跟随器,n3和r2的位置也不对,你这个电路其实是淘宝上在卖的电压表的稳压电路,只是你把图画错了
t2是给稳压管提供恒流的,如果t2换成pnp管,n3和r2位置是对了,但t2基极应该还有个电阻

网友:
首先,T2为PNP管,E脚箭头方向反了.但电路是无问题的. N3为稳压管,N3+R1+R2+T2构成恒流源,N2应为5V左右的稳压管,电路形式为串联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