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8上拉式磁悬浮完工

楼主(2019-09-23):
使用某宝上的STM8S103F3最小系统,程序,PID使用TIM4定时扫描,T1输出PWM控制TB6612FNG控制,电源电压使用5V,里面用升压板升到12V。

楼主:
感觉STM8的低端单片机AD采样不是很好用

网友A:
也在上海,话说你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应用场合

网友:
教学仪器啊

楼主:
准备教学生做的作品

网友B:
有没有试过能悬浮多重的物体?

网友C:
这个是高中电子的课程?

网友D:
STM8s103的AD才10bit,速度还将就,看来楼主把它的潜力都挖掘出来了,厉害

网友E:
GOPHERT电源  CPS-3205?    超爱这款电源 (除了底板疲软)

网友:
不错啊  有历程嘛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s103的AD才10bit,速度还将就,看来楼主把它的潜力都挖掘出来了,厉害

10位够用了,主要是没有外部基准,采用电源为基准,基准误差比较大,不需要绝对精度,要求基准要稳定,不要跳变,开始使用隔离电源,不行,电压浮动太大,只好采用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高中电子的课程?

开发自动控制的高中拓展课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s103的AD才10bit,速度还将就,看来楼主把它的潜力都挖掘出来了,厉害

送给学生的作品,成本控制的非常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PHERT电源  CPS-3205?    超爱这款电源 (除了底板疲软)

上海寸土寸金,办公室太小了,只能买小电源,不过这个小电源蛮好的,性价比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上海,话说你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应用场合

还在考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过能悬浮多重的物体?

这个是要求系统有一定的鲁棒性,如果线圈功率大,控制算法使用高级的复杂算法的话,可以达到几倍重,我还没试过,因为单片机性能等原因,不太可能运行非常复杂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PHERT电源  CPS-3205?    超爱这款电源 (除了底板疲软)

我的这款是0-60V的,我买了两个,另一个是0-3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GOPHERT电源  CPS-3205?    超爱这款电源 (除了底板疲软)

只是一个侧面就能判断电源的品牌和型号 莫非这电源在业界很独特……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位够用了,主要是没有外部基准,采用电源为基准,基准误差比较大,不需要绝对精度,要求基准要稳定,不 ...

真是挺难为你的,S103几乎是stm8的丐中丐配置,不带内部基准也没基准输入脚,只能在电源上下功夫,您用电池的办法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挺难为你的,S103几乎是stm8的丐中丐配置,不带内部基准也没基准输入脚,只能在电源上下功夫,您用电 ...

对的,内存太小了,flash也太小了,用库函数,稍微大一点就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