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芯插座坏了,求大伙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9-23):
插脚松动接触不良,求大伙提供型号。谢谢!

网友:
航空插座,具体型号不知

网友A:
搜索 8芯话筒插座

网友B:
民用的话查查以前的S端子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民用的话查查以前的S端子座

这不是s端子。s端子中间是四方的。

网友:
这个是hakko焊台上面的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s端子。s端子中间是四方的。

大师说的对,应该是话筒端子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 8芯话筒插座

谢谢!按话筒插座搜索,是这一种。

网友:
我这里有这种, 也不知道叫啥, 若用得上可以送两个给你,

你的这个机器是不是印有HT字样的,似乎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