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采样电路输入端,求大家分析下

楼主(2019-09-23):
各位朋友,最近看到一个0-250V直流电压采样的电路,如上图。信号通路五个电阻(R35 R36 R40 R42 R41),通过R40(1.2K)上取采样电压。 这样的话信号地和电源地就能一定程度分开了。后级差分输入。
我想问一下各位。这个电路可行性如何啊?相比直接分压,低端电阻采样(信号地和电源地连接)有什么优劣点吗? 这个电路仿真没啥问题,但是实际上没有做过测试。
还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共模干扰有没有影响,LMV321共模抑制比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别的不说,R40在电阻网络的中间

当输入为250V时,其两端电压约125V左右

原设计确定LMV321能承受得起

网友:
加了BAT54S钳位保护LMV321,但测量还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R40在电阻网络的中间

当输入为250V时,其两端电压约125V左右

主要是想问问这两种取样的不同。
125V是相对信号源的电压,这里不是取的压差么。相对电源地的电位并不高。(LMV321的信号输入电阻这里就先忽略了,只对比两种采样点的不同吧)

网友:
方案B看起来要合理些

网友B:
方案A 只能存在于课本上,实际上根本不能用,,,

网友:
R40应该更小,R44应该更大才是

网友:
用两片LMV321实现方案一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A 只能存在于课本上,实际上根本不能用,,,

恩恩,我也是课本上看到的。是什么原因不能用啊?大神

网友:
直流我采用的是A的变形 两片BAV99 ,不要D6,R37,R43,如果是交流R31接电源中点电压一直这么用没问题。

网友C:
图A 用于被采样电压与 采样电路不共地场合两个电源是隔离的。
图B  被采样电压与 采样电路共地与不共地均可以。

网友:
运放受得了250V共模吗?

网友D:
我也有个疑问,跟我之前发帖问的一样,方案A这种电路的属于把差分电压缩小,增益小于1,运放会稳定吗?

网友(2021-09-03):
引用 网友C:
图A 用于被采样电压与 采样电路不共地场合两个电源是隔离的。
图B  被采样电压与 采样电路共地与不共地均可 ...

图B中采样电压与采样电路必须共地吧,不共地没法用吧

网友(2022-10-01):
楼主,R40两端电压是1.25V吧?

网友:
我1000伏的输入也是这种衰减器的结构,只不过前面多串了几个电阻。基本上1000伏下能达到10M就能确保没事,所以万用表的输入都10M就够了。

网友:
如果不惜代价想做一个超精密的衰减器的话,那四个10k电阻用vishay VHD200/144的金封孪生电阻效果肯定棒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疑问,跟我之前发帖问的一样,方案A这种电路的属于把差分电压缩小,增益小于1,运放会稳定吗? ...

有部分增益小于等于1稳定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