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申请增加扩展库C36720物料库存,据说库存小于100片不...1

楼主(2019-09-23):
8月24日,我申请把这颗物料增加到了扩展库,可是从我申请加入到现在,SMT的库存一直是69个,

“扩展库        C367201         8通道串口通讯高灵敏度触控按键专用IC ”

因为库存数量少于100个,我一直没有办法走SMT流程,即使我只用50pcs,也不行。

而A****整体的库存是268个,我理解有199个在其他库房吧。

我现在想花20元,让SMT的库存补足到100个以上,然后我启动SMT加工,恰好用掉100个物料,不知道怎么走这个流程。谢谢各位!

我考虑过自己邮寄物料,但看那个流程里芯片价格要高于5元才行,而且来回快递也挺麻烦。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我是想在JLC做SMT,但是C36720这颗物料小于100PCS,JLC不能启动SMT流程。

网友:
"因为库存数量少于100个,我一直没有办法走SMT流程,即使我只用50pcs,也不行。"
现在有这个说法吗?没听过啊,应该有库存就可以用吧

网友A:
您好,你去XXXx查到的是268个。但xxxx是有二个仓库,询问后,回复深圳只有73个。此物料嘉立创暂没有囤货。

   如要贴一半,把BOM表里位号删一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去XXXx查到的是268个。但xxxx是有二个仓库,询问后,回复深圳只有73个。此物料嘉立创暂没有囤货。

我觉着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其他用户也可能用得到;

我想在JLC贴片,就算是我把物料申请到了扩展库,仍然可能库存不足。而导致无法贴片。

我能否提前支付物料费用,来形成库存?JLC能否提供流程支撑?

这个流程也可用于时间敏感用户,提前支付费用,占领一部分库存,避免临时缺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着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其他用户也可能用得到;

我想在JLC贴片,就算是我把物料申请到了扩展库, ...

正在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