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拉电容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9-23):
板子 5V供电。工作电流按300MA算。重要器件还有一级3.3V的稳压。现在想用5.5V 10F 左右的法拉电容并在5V电源端。等停电的时候,法拉电容提供电力可以让板子继续工作5秒以上。问题1:10F够不够? 问题2:直接并在5V电源端上电后,5V电源在给电容充电时会不会因为电流过大而保护?会不会烧电源?

网友:
1.我记得我以前有款产品,5V 1f的法拉电容,断电后可以让433连续发送10次数据,10秒供电没问题。2,我就是直接并在5V电源输出,和普通电容一样的用法

网友:
串个电阻?我也在和你一样考虑法拉电容做断电保护

网友A:
法拉电容需要有充电和放电管理电路,不能直接并联到电源

楼主:
这种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串联有偏压,好危险

网友B:
简单计算一下,根据公式:Q=CU=It

假设电池电压从5V降低到4V,压差是1V,那么CU=IT;T=CU/I=10F * 1V /0.3A  = 33s。5s时间没有问题。

但是如何保证5V给电容充电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串联有偏压,好危险

一般厂家配好对的不用担心,别太大电流充放电就OK。

超级电容简单估算时间:1F的电容给1A电流1秒可以充1V,则5V 1F电容用1A充电要5秒充到5V,注意电压应该是线性上升的。放电也是一样,但是注意有ESR,还比较大,两个1F串联大约有300mR的样子,这样1A放电电压是4.7V开始,可以放4.7秒到0V。

所以对300mA应用,如果后面供电芯片输出3.3V,最低压差0.3V的话,则允许放电平台是5.0V~3.6V,即5秒内不能放电超过1.1V,则电容量不应小于1.364F,用10F是大材小用了 我上周刚做的实验,3.3F两个串联,做主动均衡,供电4.8V,输入5V限流400mA,充满电大概要20秒左右,基本符合计算(4.8*1.65/0.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厂家配好对的不用担心,别太大电流充放电就OK。

超级电容简单估算时间:1F的电容给1A电流1秒可以充1 ...

我是dcdc到3.3v。请问dcdc输入输出压差有要求吗?能到0.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dcdc到3.3v。请问dcdc输入输出压差有要求吗?能到0.3v吗?

3.3v 300ma?那一般没问题了。尽量用rt8059之类的pmos调整管低压芯片,可以到100%占空比的。

网友E:
用电阻与肖特基二极管并联然后与法拉电容串联。利用电阻限制充电电流,利用二极管放电降低压降。到是这么做电源下降曲线会比较慢可能会造成连续通断放电rc电路复位异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厂家配好对的不用担心,别太大电流充放电就OK。

超级电容简单估算时间:1F的电容给1A电流1秒可以充1 ...

主动均衡电路能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动均衡电路能贴下吗

运放+图腾柱。网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电阻与肖特基二极管并联然后与法拉电容串联。利用电阻限制充电电流,利用二极管放电降低压降。到是这么做 ...

在实验中雨有遇到这个现象,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阻与肖特基二极管并联然后与法拉电容串联。利用电阻限制充电电流,利用二极管放电降低压降。到是这么做 ...

本来可用电压差已经够小, 5V~3.6V。现在二极管还要占去0.3V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需要有充电和放电管理电路,不能直接并联到电源

还有这么一说?!

网友:
法拉电容直接并联充电?有没有充电方法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么一说?!

1F以下也许可以。但10F要看5V电源的设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F以下也许可以。但10F要看5V电源的设计了

有没有推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计算一下,根据公式:Q=CU=It

假设电池电压从5V降低到4V,压差是1V,那么CU=IT;T=CU/I=10F * 1V /0.3 ...

5V给超级电容充电,加个锂电池充电IC可否,充电到4.2V

网友:
我是直接把电容并上去的,不过我的电流很小

网友H:
好象记忆中法拉电容内阻都是很大的,并联到VCC上应该不会引起很大的充电延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象记忆中法拉电容内阻都是很大的,并联到VCC上应该不会引起很大的充电延迟的。 ...

你指充电时的内阻还是放电时内阻?放电内阻应该很小。我看有人用2.7V,500F的电容来做电焊。

网友:
超级电容有两种,一个内阻很大,一种内阻很小,楼主这种10F的内阻肯定很小的,充电必须要限流,简单的办法就是电阻限流充电

网友:
充电最好加个限流电阻,放电可以用mos管代替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电阻与肖特基二极管并联然后与法拉电容串联。利用电阻限制充电电流,利用二极管放电降低压降。到是这么做 ...

我是这么画的,不过突然想到,断电后,这样会向外供电,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总输入5V还得加个二极管单向供电?不过这样要损失0.3V

网友:
行车记录仪里面很多这种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