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5画原理快捷键W键画线不能用的原因?

楼主(2019-09-23):
各位,我一直用AD17画原理图,一般用W键画导线,但单位现在要求用AD15,发现画原理图,W键画导线不能用,请问是在哪里设置的,谢谢!!

网友:
需要使用组合键:P+W

楼主:
AD17这个快捷键也可以用

网友A:
我是直接自己设置成其他快捷键。原理图画线用2,PCB交互走线用4,放过孔用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自己设置成其他快捷键。原理图画线用2,PCB交互走线用4,放过孔用6 ...

这个方法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
快捷键自定义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过你改的太多,同一个电脑别人一下子就没法玩了

网友:
可能你原来AD17自定义了快捷键W是画线,按ctrl再按相应的功能就可以自定义快捷键了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我之前定义了用W快捷键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