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嵌入式linux的cpu选型。

楼主(2019-09-24):
有个触摸屏的需求想用嵌入式linux+qt的开发方式。应用是视图层计划基于Html5的,也就是视图层用的浏览器内核。这类应用哪款cpu,便宜好用。这方面信息了解的少,不太了解有什么坑,求推荐,低成本方案。

网友:
低成本 全志啦

楼主:
谢谢,去看了下,全志A33和A64 ,是这个吗?这两个选哪个好点呢?主要是稳定性。

网友:
主要是稳定性,就不要用全志的。NPX,TI,ST 这三家都行啊。
看你应用程序对CPU的要求啦,NXP的,i.mx8,i.mx6, ti 的 335X,ST的STM32MP1你根据CPU的性能,自己选择。

网友A:
A33 + mipi 屏, 很不错,价格便宜,板子就100来块,mipi屏很多 很便宜,质量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33 + mipi 屏, 很不错,价格便宜,板子就100来块,mipi屏很多 很便宜,质量很好 ...

A33屏幕分辨率不够,我记得才1280*800,现在很多屏要上1080p

网友C:
新出的A40i可以看一下,可靠性应该比全志其他产品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出的A40i可以看一下,可靠性应该比全志其他产品好一些。

真要可靠性就要找工业级带ecc内存的了。业内有。否则程序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

网友:
低成本,肯定首选全志,低至地库

网友:
全志价格低到我怀疑它是在赔本卖

网友:
还是要多方面考量,应用场合,成本限制,每月的出货量,开发难易程度等

网友E:
电梯里广告屏,全志的,一年开到头都没见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要可靠性就要找工业级带ecc内存的了。业内有。否则程序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 ...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大佬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大佬

NXP 的 landscape 系列的SOC 很多是带ecc的。例如LS1043,1046,1028等。
https://www.openembed.com/products/56.html
这一款是我们在研发中LS1028的核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梯里广告屏,全志的,一年开到头都没见坏

电梯里的广告机这种产品,经常在午夜时分自动重启一下就能解决大多数长时间运行导致的问题。
所以它根本用不着考虑长时间运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NXP 的 landscape 系列的SOC 很多是带ecc的。例如LS1043,1046,1028等。
https://www.openembed.com/produ ...

感谢,大佬

网友:
要便宜就全志吧

网友:
想跑H5,A33估计性能不够。建议还是采用imx6系列,工业首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大佬

每天夜里都定时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天夜里都定时重启的!

我们小区的后半夜直接关机

网友:
后半夜直接关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真要可靠性就要找工业级带ecc内存的了。业内有。否则程序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 ...

在地面用到ECC的概率有多大?现在航天科技的商业卫星大量在用工业级带ECC的片子,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在地面用到ECC的概率有多大?现在航天科技的商业卫星大量在用工业级带ECC的片子,便宜 ...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PC之所以不稳定就是因为内存某些bit在某些条件下数据会加速丢失。比如几年前我买的便宜光威,REFI要调到1.9us才能稳定工作,温度高了丢的更快。再比如15年前的64MB DDR片子断电之后3秒重新上电,里面存的图像数据大部分还在,只是多了满屏椒盐噪声,而现在的1Xnm的DDR3断电500ms里面的数据基本上面目全非了。服务器据统计数据好像每周都会遇到至少一个可纠正的错误,一批服务器每年总有纠不动的错误。在PC上就是程序运行稍有异常或者系统崩溃(看出错的位置,数据出错一般影响不太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PC之所以不稳定就是因为内存某些bit在某些条件下数据会加速丢失。比如几年前我买的便 ...

学习了,在地面需要考虑FLASH中的数据被打翻吗?如果在地面FLASH遇到不可纠正的错误,那就得重新烧程序了,航天科技的一些商业卫星是把程序存多份,遇到不可纠正的错误就用完整的程序修复

网友:
我就等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在地面需要考虑FLASH中的数据被打翻吗?如果在地面FLASH遇到不可纠正的错误,那就得重新烧程序了 ...

flash一般不用担心,典型nor可以满足10年,再长要上ecc。nand要差些,尤其是tlc,一年不上电部分数据就有几率找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A33屏幕分辨率不够,我记得才1280*800,现在很多屏要上1080p

对,跑网页的话,a33估计也带不动,因为GPU驱动在Linux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flash一般不用担心,典型nor可以满足10年,再长要上ecc。nand要差些,尤其是tlc,一年不上电部分数据就有 ...

那么差吗?现在不是号称3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么差吗?现在不是号称3年吗

ldpc有概率不能纠错,它不是万能的。断电一年足矣让qlc掉盘,让tlc有几率丢文件。主控算法差点几率更高。

网友:
qt开发怎么用浏览器作视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