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总,做了2款基本一样的板,其中一款机械层槽孔,没有..

楼主(2019-09-24):
袁总,同时做了2款基本一样的板,其中一款机械1层槽孔没有切割,你们业务员态度、口气强硬。

返工一定要收500元返工费。

那一大堆规矩说,连机械1层都不切割了。KEEPOUT 层不切割,还说的过去是不规范,现在连机械1层不切割都胡搅蛮缠说,是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
上个图看看,都不知道你想表达啥

网友A:
第一:这个返工500元可以不收,你切图!
第二:麻烦再 次确认一下,你的槽跟孔是不是跟外形层在一层!对于这个问题不是再三强调,而是无数次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这个返工500元可以不收,你切图!
第二:麻烦再 次确认一下,你的槽跟孔是不是跟外形层在一层!对于 ...

再次仔细读一下下面的标准:

网友:
得看是不是符合规范啊,不能说一样的板就应该一样的做法

网友B:
意思是先看看你的PCB 放在M1层不切是厂家问题,放在Keepout不切 是你的问题

网友:
上图说话,大家来看看

网友A:
最标准做法,外形层是机械层,内槽也是机械层
兼容做法:内槽层必须随着外形层, 如果你的外形层是KEEPOUT层,内槽用机械层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
前一段时间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主要原因是外形是采用KEEPOUT层是外形,其中切割区域是用keepout层线被锁定了,其中机械层也绘制了,但是外形没有使用机械层,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过一次亏就不要放第二次的错。。。楼主设计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机械层做外形,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最安全的做法,keepout和机械1层贴成一样的····

网友C:
出gerber最安全

网友:
要么只用keepout层,要么只用机械层,肯定错不了。

网友A:
出GERBER也要按这个规则,不然一样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gerber最安全

确认生产稿也能看出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标准做法,外形层是机械层,内槽也是机械层
兼容做法:内槽层必须随着外形层, 如果你的外形层是KEEPOUT ...

10 楼所说的“最安全的做法,keepout和机械1层贴成一样的····”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 楼所说的“最安全的做法,keepout和机械1层贴成一样的····”

可以吗?  ...

一样有风险,如果板子上有槽孔用的机械层画的,铣板框时候按keepout你不要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 楼所说的“最安全的做法,keepout和机械1层贴成一样的····”

可以吗?  ...

不管是PCB原文件,还是GERBER,都帮按3楼,4楼,8楼提到的那样来进行哦,谢谢。

网友E:
ALLEGRO 用OUTLINE 画了一个槽,出Gerber制板,同样没有切割

网友:
我出gerber是不出keepout层的

网友:
Keepout和机械层同时作为外形层造成的,花钱买教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ALLEGRO 用OUTLINE 画了一个槽,出Gerber制板,同样没有切割

outline有设置宽度吗?我几次打样outline画有宽度的线会开槽,outline画圈会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先看看你的PCB 放在M1层不切是厂家问题,放在Keepout不切 是你的问题

我是放在机械1层没切割。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你立什么规矩,机械1层都是要切割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放在机械1层没切割。无论情况,无论你什么规矩,机械1层都是要切割的。 ...

如果同时存在机械层和keepout层,厂家就搞不清切哪层了。
所以规则就是外形是keepout做的,机械层画的槽肯定不会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同时存在机械层和keepout层,厂家就搞不清切哪层了。
所以规则就是外形是keepout做的,机械层画的槽 ...

如果同时存在机械1层和keepout层,如果确实搞不清楚,你只能按标准切割机械1层。不能把本质搞错。

觉得keepout层做外形,有问题,可以不切割外形,不接受图纸。

但无论什么情况,机械1层都要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同时存在机械层和keepout层,厂家就搞不清切哪层了。
所以规则就是外形是keepout做的,机械层画的槽 ...

cadence的keepout就是keepout。。有专门的mechanical层。同样,gerber的外形层也只有一条线而已。cadence的兼容性问题更严重,版本只升不降,因此我这通通导gerber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GERBER也要按这个规则,不然一样不安全!

出gerber(只出keepout)   。出完之后再用cam350检查。   这样基本不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同时存在机械1层和keepout层,如果确实搞不清楚,你只能按标准切割机械1层。不能把本质搞错。

觉得k ...

之前确实有说别搞两层都有框的。

但赞同你的观点,我keepout 画那儿就是让铺铜别跑出来,不应该决绝其存在

网友G:
想问一下,如果外形同时用了keepout和m1,板内同时也有keepout和m1,请问板内的开机械孔的是以哪个为准?
我的想法:外形m1指定开的机械尺寸,这个时候同时用keepout的目的一是为了不让铜跑出来,二是在全板敷铜的时候,敷铜和板边有一定的距离。板内m1就是开机械孔的,keepout就是隔离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同时存在机械1层和keepout层,如果确实搞不清楚,你只能按标准切割机械1层。不能把本质搞错。

觉得k ...

兄dei,别死犟了,这种规矩不是你一人能定的,要么厂家定,要么按照大部分用户的习惯定。

自己制定不了规则,就遵守别人定下的规则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如果外形同时用了keepout和m1,板内同时也有keepout和m1,请问板内的开机械孔的是以哪个为准?

机械层,上面标准有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ALLEGRO 用OUTLINE 画了一个槽,出Gerber制板,同样没有切割

出GERBER后用CAM350 确认信息     OUTLINE 是需要每层GERBER都要显现的 还有就是  出gerber的时候最小线宽设置成4 以上 这样就不会出现0宽度的线了

网友:
看了一下 AD软件自带的PCB例程,,有些是用的M1层,再套keepOut层,有的也是直接keepOut层 .他们都乱来,并不清楚电路板生产工艺的我们也分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同时存在机械1层和keepout层,如果确实搞不清楚,你只能按标准切割机械1层。不能把本质搞错。

觉得k ...

因为习惯的惯性,protel早期版本官方也是用keepout做外框的。大量的人采用keepout 做外框的,不使用机械层的。
什么是标准?机械层就是标准?keepout是标准?都不是。都没有占绝对的比例。
问题很简单,keepout、机械层不要混用即可。
    既然坚持机械层是标准,那么所有的外框、开槽线均应出现在机械层。
外框用keepout,开槽用机械层,这种用法就算按你机械层是标准的观点而言也是很不规范的,也太随意了,板厂无所适从的。

网友H:
板内不规则槽孔要孔化,尺寸要准确,,边框用keepuot层,这个孔化槽孔应该怎么画

网友I:
边框用keepout,槽孔就认keepout,边框用机械1,槽孔就认机械1,边框同时用Keepout和机械1,槽孔认机械1。这已经是很合理的规则了,最大兼容了两种习惯。

网友J:
实在费劲JLC能不能做个软件,如果有人违背JLC规则,能提示一下,但是要扣除5元的费用。

这5元的费用汇总起来,能支撑JLC做这个检查软件的投入吧?

网友:
建议槽孔都用M1 边框都用M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层,上面标准有写啊

一开始看漏了,现在明白了,谢谢!遵照规定画图即可。

网友:
一图胜百言,图文并茂大家容易理解些。

网友:
同一板子  自己画板都要统一  模棱两可你换个厂家估计结果更差……

网友:
cam 规范成月经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实在费劲JLC能不能做个软件,如果有人违背JLC规则,能提示一下,但是要扣除5元的费用。

这5元的费用汇总起 ...

还是不挖坑了~  有确认生产稿的步骤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板内不规则槽孔要孔化,尺寸要准确,,边框用keepuot层,这个孔化槽孔应该怎么画 ...

麻烦帮参考:
技术指导:Protel 99 SE和AD有铜孔及有铜槽做法: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64.html
技术指导:Protel 99 SE和AD无铜孔及无铜槽设计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63.html
关于生产稿要如何帮查看?【汇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504-1-1.html?_dsign=cdc51e22

33楼,35楼,37楼;说到的情况,不易出错些。
一般来说,成型元素首先在机械(1)层找,当在机械层里找不到板框元素时放弃;禁止布线层发现有板框,只好将就当成型元素使用,使用了这个层,其它层的内容就不予理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麻烦帮参考:
技术指导:Protel 99 SE和AD有铜孔及有铜槽做法: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 ...

上面提到的方法我是知道的有时候这个焊盘孔需要孔化不是规则的矩形或者椭圆形,多焊盘的方法放起来比较麻烦。 现在转kicad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面提到的方法我是知道的有时候这个焊盘孔需要孔化不是规则的矩形或者椭圆形,多焊盘的方法放起来比较麻 ...

实在不放心,麻烦帮选下 需要确认生产稿  生产稿的大致查看方法,43楼里有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如果外形同时用了keepout和m1,板内同时也有keepout和m1,请问板内的开机械孔的是以哪个为准?

按这个逻辑来看,规则确实有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内不规则槽孔要孔化,尺寸要准确,,边框用keepuot层,这个孔化槽孔应该怎么画 ...

这个不好画了。你用keepout来画槽孔,电气规则报警。只能用M1层画槽孔。但是用M1层了,按JLC规则你要改外框,由KEEPOUT层改到M1层了,外框用M1层后,发现铜皮挡不住了,都能割到铜皮了。

按JLC规则,就没办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电工用KEEPOUT做外框,里面用机械层做槽孔,他肯定是有道理的。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是电工不懂、是无知的做法、恶习的做法。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画了。你用keepout来画槽孔,电气规则报警。只能用M1层画槽孔。但是用M1层了,按JLC规则你要改外 ...

画了m1做外框,也不影响keepout按外框再来一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画了m1做外框,也不影响keepout按外框再来一次啊。

也可以做,但是同一个置压几条线,这种做法。。。。。。

网友L: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做,但是同一个置压几条线,这种做法。。。。。。

这做法很标准啊,可以明确让工厂按m1层做机械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做法很标准啊,可以明确让工厂按m1层做机械加工。

这个做法,压了2根线,都是粉色的,是不是画上了,不好检查?

之前把KEEPOUT层画小些,放里面一点。JLC之前的规则是不接受,要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法,压了2根线,都是粉色的,是不是画上了,不好检查?

之前把KEEPOUT层画小些,放里面一点。JLC ...

画好一个,就可以复制粘贴了啊。或者可以更改层的颜色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画了。你用keepout来画槽孔,电气规则报警。只能用M1层画槽孔。但是用M1层了,按JLC规则你要改外 ...

Keepout的外框改成m1后,再按外框略微缩小在keepout做个外框,就符合规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eepout的外框改成m1后,再按外框略微缩小在keepout做个外框,就符合规范了。 ...

这个做法,按之前规则是不行,现在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M:
现在也在要求所有同事用M1做外框,恢复到标准做法,用kicad,层分的很明确,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法,按之前规则是不行,现在不知道行不行了。

可以保留keepout 做外框,覆铜后把这个外框改为M2层送出去就好了

网友:
出来问题不是坏事,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一直都告诫员工出来问题一定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不要没事找厂家,哪个厂家不想把事情做好呢,只要有一丝可能都想做的更好。多找找自己的原因有助于提高

网友(2019-10-29):
学习了,我现在只会用keepout,听过很多人说起机械层,一直没用过。

网友:
现在是规范的,两个层都有,出gerber的时候只出机械1层。就完美解决了 。规范化了做事不容易出问题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只是JLC死抱自己不完善的规则不放。

从规则上讲,首先要明确,无论什么情况,机械1层都是需要切割的;其次如果是外框使用了keepout层,那么keepout层也是需要机械切割的,包括板内。

按上面的规则,完全可以不用外框2个层叠在一块。叠在一块的弊端,画图的时候大家都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只是JLC死抱自己不完善的规则不放。

从规则上讲,首先要明确,无论什么情况 ...

有两个意思要表达的话,标准做法当然要两个层。要开外形,所以用机械层画外框。要在外框内现在布线,再画一个外框同等的禁止布线框。很清晰,有什么不妥。
刚做了一块特殊用途的小板,就是要在边框的位置布铜皮,就不画禁止布线层。这不挺好吗。如果在外形位置丝印的话,你肯定不会说只画一层实现,但怎么换成了机械和禁止布线就难受了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层在某些情况下含有有重叠,但已经提出来了,还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当然,如果你是嘉立创超级大客户的话,不要说让JLC改规则,就是让袁总给你去车间盯着做板都可以。  否则,还是互相理解最重要。

网友:
用eagle的不知道这是啥问题。。不过eagle本身也不能画槽孔,就直接画个粗线,画完用箭头标到板子外面,写上是几毫米的槽。。似乎jlc的工程会帮你把他做成正确的孔。
主要的问题是eagle默认的多层板铺铜不会回避槽孔。。(或者说这条线。。

网友(2019-12-10):
胡乱画了这么多年的板子,从来没加工错,看来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运气的成分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现在也在要求所有同事用M1做外框,恢复到标准做法,用kicad,层分的很明确,省事!

但是kicad没keepout也不好,我有一次想在铺铜里挖一个复杂的图形搞了半天才搞好。要是有keepout层直接导进去就好了。

网友:
改一下机械层的颜色,我是设成橙色,很容易区分;画完图,用单层模式检查外框也很方便!

网友:
我的也遇到了,我是做成封装库去用的,同一个封装,一种给开孔做对了,另外一种没开孔,都是同一个封装画的两个板子,不过也有可能是跟嘉立创软件版本不同造成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但是kicad没keepout也不好,我有一次想在铺铜里挖一个复杂的图形搞了半天才搞好。要是有keepout层直接导 ...

将要挖空的图形在CAD中画好,然后导入KICAD对应的图层中,用完删掉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将要挖空的图形在CAD中画好,然后导入KICAD对应的图层中,用完删掉

我就是这么干的,然后重新铺铜之后又得来一遍。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就是这么干的,然后重新铺铜之后又得来一遍。

你用的是支持放汉字的版本么?
我安装支持汉字的版本,原理图打开要大概10分钟 PCB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为啥,问饭饭牛也没恢复,现在改回正式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用的是支持放汉字的版本么?
我安装支持汉字的版本,原理图打开要大概10分钟 PCB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为 ...

一直用正式版

网友O(2020-09-18):
JLC做板从不管你文件如何,发来照做,不会帮你检查的,这点××好点,有问题会在系统弹出要求你确认,我前几天也打了一个样,有KEEOUT与机械1层,KEEOUT有四个角螺丝孔,机械层1就没有,结果样品回来不开孔,说明JLC不管你的对与错,错了也会强制做下去不会与你说

网友:
在别人家做板,就按照别人规矩来,林子大了,让嘉立创去问候每只鸟也累,就是多COPY一下的事情,讲了几年了,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JLC做板从不管你文件如何,发来照做,不会帮你检查的,这点××好点,有问题会在系统弹出要求你确认,我前 ...

嘉立创的加工规则就是这样的,keepout和机械1同时存在的时候,以机械1为准。小客户,最好在厂家的规则内设计,除非你有足够的实力让厂家改规则。

网友:
楼主下单前应该多看公告的,不过既然都免了500元了,就应该把这个帖子的意义向正面引导。

网友:
千说万说,记住一条,只要是动刀的地方,只放一个层,仅放一个层,OK?

网友:
出gerber,不出keepout层,注意一下,大家都好,不注意,大家都难过

网友:
都成月经贴了,其实其实很简单:不论你服不服,用它就要遵守它的规则;JLC就订了这个规则,你想用就要遵守,除非你牛逼,大客户,让JLC为你改规则,那也是一条路。一直纠结这个东西,累不累

网友:
踩过这个坑的,估计很多公司了。

网友:
这个问题在我们论坛都看到过好几次了,嘉立创也发帖强调过!确实设计板子要多注意,国内layout习惯keepout层做机械加工,不能一味怪嘉立创了

网友:
我出gerber只出一层机械层1,外框开孔啥的都在一层,keepout本身就是逻辑上的东西和加工没关系的,至今还没掉过这坑里。

网友O:
为什么大部分人用keepout做外形层,就是因为keepout的规则能让线条不会跑出框外,同时与线条能有距离上的规则,M1层做外型,线条也可以画出来,而且与线条的距离没限制,有人说外形用keepout与M1同时存在就行了,这还不是麻烦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边框用keepout,槽孔就认keepout,边框用机械1,槽孔就认机械1,边框同时用Keepout和机械1,槽孔认机械1。 ...

那我为了避免出现问题,边框和槽孔都用keepoutlayer和机械1层画一次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只有开启兼容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大部分人用keepout做外形层,就是因为keepout的规则能让线条不会跑出框外,同时与线条能有距离上的规 ...

以前用allegro,只画keepout会被领导吊飞的。
正确的做法是两层都有的,我不理解只是个外框,1分钟不到搞定的事情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
最安全的做法:舍弃keepout层 只用机械1层 自己铺铜时候控制一下跟板边的间距。

网友:
虽然标准是M1,不过还是keepoutlayer好用,兼顾外形和档敷铜功能。机械层我只是用在机壳外形上,在发板时全部去掉就可以了,反正我的板从来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