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LED调光芯片选型

楼主(2019-09-24):
各位大侠,有没有推荐的大功率的LED调光芯片?能支持50W的灯条,电压可以12V或者24V,电流能到5A,谢谢!

网友A:
你要找降压还是升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降压还是升压芯片

升压和降压对什么有影响?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压和降压对什么有影响?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输入电压是多少的?用什么来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压和降压对什么有影响?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你的灯珠串起来的VF数高于输入电压,就要用升压,反之就用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的?用什么来供电?

目前输入电压打算用的是220V转12V的金升阳的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灯珠串起来的VF数高于输入电压,就要用升压,反之就用降压。

明白了,这取决于后面的灯珠串联的数量,不过这个灯珠的方案应该比较灵活吧,50个灯珠,可能有高电压低电流的搭配,也可以有低电压高电流的搭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这取决于后面的灯珠串联的数量,不过这个灯珠的方案应该比较灵活吧,50个灯珠,可能有高电压低电 ...

看你是串联还是并联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串联还是并联灯珠

相同灯珠数量的情况下,串联灯珠和并联灯珠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一般市场上是并联的多?还是串联的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灯珠数量的情况下,串联灯珠和并联灯珠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一般市场上是并联的多?还是串联的多呢? ...

几并几串,一般都是高电压小电流,你这种直接5a的,只能用开关电源带了

网友:
一般做10串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XL3005,5A恒流驱动器,可以PWM或模拟调光